帮忙介绍几款轨对轨运放?

楼主(2011-09-14):
本来用258做的,单电源供电,但是不能输了0V。。打算用轨对轨的试下
最大要输出10V

有常用的,好买的,便宜的吗,

网友A:
就是轨对轨的OP输出低电平也到不了0,好些的可以做到0.02V以下。

楼主:
啊!!!

看来非要用负电源了

网友A:
要想输出0电平,只有加负电源才可以,轨到轨运放输出高电平会及其接近电源电压,输出低电平会及其接近GND电平,做的好的一般是10mV~20mV的差距。楼主可以网上下载份圣邦微电子的运放规范看看

网友B:
双电源可以,单电源到不了~~

网友C:
单电源的运放,也可以输出到零吧,或者是任意接近零。当然有个条件,就是只输出电流(sourcing),而不是输入电流(沉电流,sinking)。
单电源运放的输出级,有的是三极管的CE,这样沉电流就受其饱和电压限制,0.1V左右;有的是用场管,那样就更能小一些。如果外部只是负载,那么要想达到输出为零,用场管输出的运放即可,比如OPA296(?)

网友D:
呵呵,楼主误解轨对轨了

网友E:
各位大侠,能否回答菜鸟一个问题——
什么叫轨对轨?

网友F:
OP184/OP284/OP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