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200V直流电转为12V直流电的实现方式

楼主(2011-09-14):
请问大家200V直流电转为12V直流电的实现方式,请大家指教啊~~~

网友A:
隔离与否 功率要求 效率要求 之类...

楼主:
隔离是肯定要的,输出功率最低60W,效率可以做到80%以上最好

网友B:
可以到PI上看看,这个是软件计算给你的参考

网友C:
买个开关电源接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