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谐振频率怎么算?

楼主(2011-09-14):
如下图~其中谐振电路频率怎么求解?W为4次的?

网友A:
没说清,载频多少?大致可用谐振公式粗算一下

网友B:
串联LC谐振和并联LC谐振的串接,两LC谐振频率一致。谐振点上FSK得到的“分压”最大。LC谐振频率自己算一下,没什么难的。

网友C:
用matlab算最简单了,如下:
>> syms R32 C43 L7 C44 L8 R33
>> syms s
>> RL=1/(1/R33+1/L8/s+C44*s)
>> Rin=R32+1/C43/S+L7*s
>> Hs=RL/(RL+Rin)
>> combine(Hs)

R33*L8*s^2*C43/(L7*s^4*C43*C44*R33*L8+(R32*C43*C44*R33*L8+L7*C43*L8)*s^3+(R33*L8*C43+R32*C43*L8+C44*R33*L8+L7*C43*R33)*s^2+(L8+R32*C43*R33)*s+R33)

楼主:
2# freq 载频为421HZ,现在我就把它串联并联分开来算为411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HWM大哥~分开来算时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谐振点没考虑到?还有如果并联与串联谐振点不一样是不是有4个谐振点?

网友B:
to 6L:

这本是窄带滤波,因此通常只考虑在某频点上的谐振(在此就是两串并LC谐振电路的共同谐振点)。若“并联与串联谐振点不一样”,则确实可能存在4个谐振点。其实相等的话,也还会存在另外两个谐振点,只是由于输入信号不会在这些点上,故无需考虑。

网友A:
载频为421HZ???不会吧....电力载频一般频率都在KHz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不好意思~~写错了~~是KHZ

网友A:
这是个最简单的Chebyshev带通滤波器,通频带在320KHZ--510KHZ.照图做即可,注意线圈Q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