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快两月,实在弄不出来,时序还是资源还是其他问题。

楼主(2011-09-14):
目前在做一个视频传输的项目,由分机板传输视频数据给主机板。现在写的分机板上面的程序,传输分为上行和下行,上行接收视频信号向上往主机板发,下行接收控制信号并往下发。我把上行模块写好以后视频能清晰显示,但是加上下行模块之后视频就不清晰了。上下行除了时钟有公用端口意外其他的都不相同。
      时钟为20M,PLL倍频后60M用来传上行,20M用来传下行。现在已经timequest约束了时钟,然后把上行模块用logiclock也约束了。可是依然是加上了下行模块后视频有噪点,而且下行模块不分配物理引脚也是一样产生影响。
      各位能帮忙分析一下下吗?时序或者资源哪里的问题吗,还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A:
仅靠这点信息没办法分析的。至少要给出系统的结构,信号的传输模式等

楼主:
上下行数据都用一对serdes进行收发,上行用60M时钟,下行用20M时钟。上行传视频,下行传用户数据。我改了一下程序,然后将下行模块的引脚去掉,现在发现只有添加上引脚的时候会对上行视频数据造成影响。然后对每个引脚进行分析,发现下行serdes的参考时钟refclk会影响上行的视频数据,参考时钟也是20M,我将输入20M时钟移相之后作为参考时钟再送给refclk,视频好了一些。可是相位移多少视频才能够清晰呢?能分析一下产生影响的原因吗?

网友(2014-04-05):
the device or the device family don't support logiclock regions是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源工程吗?可以发给我,我给你分析下时序报告

11年的帖子你都能翻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汗,不是我翻的。是楼上那个人!

;P我不认识他。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