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C18+PICkit3使用小指南

楼主(2011-09-14):
首先说明:是给新手看的。老手路过可以瞄几眼,觉得好请给点鼓励,觉得不好就请指出说明:lol 。

在学校时没好好学,虽然毕业前做了个温度显示的,但那时连while(1)都不晓得为什么要。毕业后一直弄51,刚开始时被人带过,只讲表面不讲原理。后来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网上查资料论坛上发帖然后慢慢的消化,幸好工作事情不是很多且晚上不加班,基本工具公司都有,自己可以看文档搭电路测试,慢慢的提高自己。

最近转PIC,完完全全的一个PIC新手,新手最需要什么?需要一个最最基本的鼓励,就是有编程工具、开发板,然后将一个最最基本的代码烧录到板子里面,断电上电,灯亮灯灭程序正常运行,有了这个最基本的保障后面的就是水到渠成了。

废话说了一大堆,现在转入正题。刚开始是很痛苦,有时候多么希望旁边就有一位高手啊,怪问题一个接一个的来,还好都一个个的解决掉了。
下面的小指南中基本上都是网上找的,自己只是整理而已。
如下:

先建立项目工程
  1.新建main.c文件即file→new,保存在制定文件夹中。
  2.新建项目,即project→project wizard,然后一路下去,其中要选择器件PIC18xx,编译器C18,各种源文件main.c(1中创建的)、PIC18xx.H、PIC18xx.LKR、PIC18xx.LIB(后面三个在C18安装目录下)
3.还需要设置的是“Project”—》“Build Options”—》“Project”,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找到“Directories”标签,看到一个Show directories for:旁边的下拉选项,分别找到“Include Search Path”“Library Search Path”“Linker-Script Search Path”,这三个选项,这三个分别是指定头文件目录(Mcc18\h)、Lib库文件目录(Mcc18\lib)和LKR目录(Mcc18\bin\lkr)的。点击那个“New”按钮建立路径。
  4,写程序编译
  5,更重要的是配置项设置,目前还不清楚用程序怎么写,所以只能在编程工具里面设置。configure→configuration Bits然后configuration Bits set in code,前面的勾打上则表明在配置项写在程序里面,将勾取消掉则表明在该软件工具设置配置项。
配置项有三处需要修改:OSC  WDT  LVP(其它就看自己需求了)
6.烧录程序
设置烧录模式(Release),project→Build Configuration→Release(Debug为在线调试模式)快捷方式栏有直接设置Release或Debug的。
选择烧录工具,Programmer → select Programmer → PICkit3,
最后就可以下载程序啦

补充说明:可以在Programmer→setting→Power里面选择PICkit3的电压和目标板的供电方式

网友A:
加1分进行鼓励。

网友B(2011-11-23):
相见恨晚!Ps:为什么我在网上找不到这些入门的资料

网友A:
相见恨晚!Ps:为什么我在网上找不到这些入门的资料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找得不够仔细和耐心而已:)

网友C:
:lol对此我也摸索了很多天,现在感觉轻松多了,还教别人呢

网友D:
我的是dsPIC33FJ128MC706单片机,PICkit3仿真器。刚刚接触PIC单片机啊。就是这个编译环境不熟,不知道怎样才能把程序搞进单片机里面去。能否帮助一下啊。

网友E:
好贴,刚开始用的时候真是觉得怎么都不会操作。。。。

网友F(2011-12-25):
这不是写给我看的吗!!!

网友G(2012-06-06):
5,更重要的是配置项设置,目前还不清楚用程序怎么写,所以只能在编程工具里面设置。configure→configuration Bits然后configuration Bits set in code,前面的勾打上则表明在配置项写在程序里面,将勾取消掉则表明在该软件工具设置配置项。
配置项有三处需要修改:OSC WDT LVP(其它就看自己需求了)

程序中设置配置项用 #pragma config 伪指令

例如:
#pragma config PLLCFG = OFF

#pragma config BORV = 285

#pragma config WDTEN = ON

#pragma config WDTPS = 32768

等等

PLLCFG等和右值的定义在C18安装目录下的doc文件夹中hlpPIC18ConfigSet可以找到。
或看具体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G:
才发现是坟贴,汗

网友H(2012-09-20):
在MPLAB IDE建项目所有路径不能有中文,也不面建在桌面,否则无法编译,呵呵

网友I(2013-02-01):
学习了,我正疑惑PIC18系列和dsPIC30F系列配置怎么不一样呢!

网友J(2015-03-27):
现在正在学PIC18F系列,目前正用PIC18F4480,我用的开发环境是 MPLAB V8.90 +MPLAB C18
现在我把一个C51写的程序移植到PIC18F4480,发现一个错误,
在MPLAB V8.90 +MPLAB C18 开发环境里面定义个行指针
uchar (*pp1)[16];
pp1=shu_zi_table1; //shu_zi_table1二维数组名 const 类型
编译出现以下错误提示type mismatch in assignment

在C51是没什么问题的,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K:
我也是纯新手 想用PIC啊

网友L:
我的是Win7-64bit系统,不知道楼主会不会,MPLAB IDE与PICC的安装,我安装了之后看不到编译器。
我先装的MPLAB IDE v8.92,后装的HI-TECH C for the PIC10_12_16 MCU Family
安装程序属性设置为Win7兼容,管理员身份运行;
我的是Win7-64bit系统;
安装程序直接放到E盘里,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的;
安装路径默认没改

网友M(2017-03-21):
都做对了,但烧录的时候却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