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SDI转DVI和HDMI芯片

楼主(2011-09-14):
寻找一款SDI转DVI和HDMI的芯片,或是方案,有做的朋友请给个联系!

网友A:
不清楚,可以上网查查

网友B:
楼主有好的方案可要分享啊,,我也正在找这个

楼主(2011-10-17):
找到一家,Gennum芯片组GV7601,+SiliconImage HDMI Tx

网友C(2012-01-06):
做3G-SDI(BNC)的,楼主有需求可以联系我哦!

网友D:
我也想找,

网友E(2012-02-07):
SDI采集起码得有Equalizer和高速Serdes。你要的芯片必须继承了Serdes+视频信号处理单元(起码是格式调整)+DVI/HDMI接口(也可考虑单独用transmitter芯片)。市场上有这种芯片吗?
建议用一片Equalizer(国半,现在的TI就有)+1片集成了Serdes的FPGA(根据你的应用看是否需要外配RAM)+1片Transmitter芯片。

网友F:
回复 楼主:
:lol

网友G:
做过,SDI(3G)转HDMI,HDMI转SDI(3G)的路过,包括4路音频,用FPGA(xilinx)+HDMI接口芯片
:lol

网友H:
这个容易解决吧,我们刚做了一款www.3qvideo.com

网友:
我有DVI转SDI的模块。还有高清,标清转SDI的模块

网友I(2012-08-02):
一颗FPGA搞定,哈哈

网友I:
没有这样的芯片吧。先把SDI信号转成YUV,再转成TMDS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J:
4楼的就行了啊

网友K(2013-03-11):
引用 网友G:
做过,SDI(3G)转HDMI,HDMI转SDI(3G)的路过,包括4路音频,用FPGA(xilinx)+HDMI接口芯片
...

你好,能不能给我介绍下关于HDMI转SDI的方案,只要一路视频就可以,我对这方面一点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