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混音电路

楼主(2011-09-14):
我要设计一个混音电路,两路音频输入,一路音频输出
我上网查到了下面这个电路图,然后搭建了一个这样的电路实践了一下
有几点疑问请教各位高手:
实践发现
1)从运放音频输入端(3脚)接一个耳机跟输出端(6脚)接一个耳机效果一样,甚至后端效果还差一下,这个电路为什么两路音频从输入端就开始混合在一块了
2)两音频直接对接就能混音,为啥还需要设计混音电路呢,混音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re LZ:

“从运放音频输入端(3脚)接一个耳机跟输出端(6脚)接一个耳机效果一样,甚至后端效果还差一下”

6脚输出有直流分量,接out就应该可以了。

“这个电路为什么两路音频从输入端就开始混合在一块了”

这就是叠加电路,所以在“3脚”处就已经混合了,后面(运放)只是放大和缓冲一下而已。

“两音频直接对接就能混音,为啥还需要设计混音电路呢,混音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直接对接得不到混音,且还会相互牵制。混音电路就是将两路声音叠加起来。

楼主:
谢谢楼上了,非常感谢
说到牵制,当只接一路音频的时候,输出声音很大。但当另一路接上之后,输出的声音就会变小(3脚跟OUT输出都是一样)。可见经过在运放前端就应该受牵制影响了,所以输出也受到影响
感觉运放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B(2018-11-20):
请问LZ问题解决问题没,最近也在鼓捣这玩意

网友C:
为什么放大倍数要小于1呢?

网友D:
看样子是运放的驱动带载能力不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