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图像处理用那个型号的DSP好

楼主(2011-09-14):
根据球形物体大小分类(进行图像处理),用那个型号的DSP好啊。哪位大虾指点一下咯!

网友A:
随便一个就可以了,对速度又没有要求PPI数目一个也就够

网友B:
嗯,感觉静态处理对于速度要求不高,选型范围应该很大。不过也要看你处理的图像大小,如果都是动辄数M的高清晰图像,恐怕还得选择高主频的DSP.

网友C:
刚开始哪个都可以吧

网友D:
3#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E:
C5000以上, C2000你就别想了,那个现在叫MCU

网友F(2014-02-12):
楼主玩的档次比较高啊!用6410或者641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