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控制与运动控制之间的区别!

楼主(2011-09-14):
本科时pc接触了下,当时老师侧重于运动控制,然而现在导师的方向是过程控制,结合几个毕业师兄的工作,貌似师兄们毕业了还没有从事我们过程控制专业的工作,基本还是主要其它的工作,还想请目前从事相关工作的大侠们进行下比较!谢谢

网友A:
过程控制与运动控制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概念,没有直接的对比性。

过程控制更靠理论些,运动控制是控制的一个应用。

网友B:
:D运动控制是控制电机转动的,或者说控制由电机带动的机械机构的运动,什么数控机床啦、机器人啊、变频电机等的控制属于运动控制;

:)过程控制是流程工业中的控制,流程工业嘛,就是化工厂炼油厂一类的地方,里面有很多管道、储罐、换热器、炉子之类的化工机械,管道里流动的是各种液体、气体,需要控制的被控量通常是管道、容器中 流体的流量、温度、压力、液位等

个人认为  很难说哪个方向更好。虽说在发达国家 由于各主要工业行业的自动化改造过程已基本完成,自动化专业也沦为了成熟的传统行业,不过至少在中国,从目前各行各业的情况来看,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的生产活动——不管是机械行业的车铣刨磨还是化工厂里的工艺流程——仍在广泛使用传统简单的电气控制。换句话说呢,欧美日早已经完成了自动化,正在信息化的大路上高歌猛进;而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小规模的企业貌似还多半属于机械化电气化时代。。。

总之是个很有前途的行业,不管哪个方向看起来都不差。至于你选哪个方向,就看贵校的师资设备偏向于哪方面呗。如果现导师的方向不合你胃口的话,你就认命吧,因为其实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很难说清自己一定是喜欢什么想要什么的。随着你在某领域知识技术的增长和充实,你也会爱上这个你过去可能并不懂的行业

网友B:
擦。。。本大叔还是一如既往的能码字啊

网友B:
PLUS  2楼的外行不要误导纯洁的小朋友: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