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程序没有执行完,可以执行另一个程序吗?

楼主(2011-09-14):
用单片机做了一个16*16点阵,每个子程序执行的很好!
想把按键实时查询检测放进去,但是每次都要等一个子程序执行完才可以检测按键,换了中断检测后,也要等子程序执行完才可以切换到下一个程序。
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从一个程序跳转到另一个子程序?

网友A:
用中断,设置标志位。main()中查询标志位,如标志位被置位就处理相应的子程序。

网友B:
call不就完了,哪个call不是从一个程序跳到另一个程序?

网友C:
如果用软件延时就把按键扫描放在Delay里面,小于10MS调用一次扫描键盘

网友D:
最好的办法是参考实时操作系统的任务调度机制思想,适当简化后应用。

网友E:
被中断即可

网友F:
找 RTOS 帮你的忙了. 如果资源跟不上. 那就优化你的程序, 把子程序打断成若干小子程序

网友G:
是否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37577-1-1.html

网友E:
标准C有个setjmp是用来做这个的

网友H:
lz在乱搞....上系统吧

网友I:
应该是把显示放在中断里刷新,按键循环检测才是啊

网友:
这个程序应该 不是很复杂的吧 楼主是没有合理的分配好 资源

网友B:
但是首先要说清楚,是不是需要这么复杂的调度。

网友J:
最好是用定时中断。

网友K:
顶!参考操作系统的做法哈!

网友L:
定时中断!

网友M:
你可不可以加
if()
break;
进去作为跳出。应该可以直接退出当时执行程序。

网友N:
可以用中断程序

网友O:
可以用定时器定时10MS进中断,每10MS扫一下点阵,每40MS,扫一次按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发完贴后我的思路也是这样的!
不过不是在main()函数里,而是在每个要执行的子程序里隔一段就放一个中断标志位的检测。
但是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我的程序在执行到最后一个子程序后,突然标志位清零了,其他的都很正常。经过测试,不是switch()的问题,也不是他们放置顺序的问题,问题在那个子程序里,因为结构基本相同,检查不出什么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B:
call语句的作用是函数调用,对吧?
但是我想要的不是要调用,而是直接跳出此函数,执行另外一个函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我的软件延时的时间该怎么计算呢?
取最大?还是最小?还是有个什么特殊的中间值?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的建议不是没想过,但是短时间内去参考的话,还是比较吃力的,以后会往这方面发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中断后不是还要返回吗?
返回后的不是还要继续执行那个子程序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程序已经按功能分的还是很详细的了。
资源还是能跟上的,剩下的就是优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篇帖子很好,我在21IC里居然没有发现,谢谢你提供了这么好的帖子,以后我会往这个方向发展的。不过现在这个快要结束了,不想再费时间折腾了,不过对下一个题目的启发还是很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网上找了很多,没有发现有这个函数,也没有发现有人是这么解决的。
不知道您的解决方法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乱搞是不会的,搞得还是有东西出来的,动画等做完了,传到网上给大家看看。
系统的东西太多,太全面了,暂时不会,只会简单的瞎搞搞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显示确实是在定时器中断里的,按键循环检测用的是外部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P:
应该是吧,里面有大量的延时函数,需要继续优化。
但是我觉得和我想问的问题没有关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的,但是这个调度不复杂。
因为我的每个子程序是一个动画,需要按键切换不同的动画。

楼主:
回复 网友M:
两个要求,一个是要实时性的检测按键,另一个是要退出当时执行的程序。
不知道您会用什么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思路和方法,我把可以产生交流的都做了回复!
我想补充的是我做的是一个动画的点阵,相信网上也有很多这样的视频,动画的方式也是仿照他们做的,我加了按键,为的是切换不同的动画效果,不想每次都是挨个的演示下去。
这个就是为什么发这个帖子的初衷!

网友Q:
建议看一些操作系统的书

网友R:
我曾经也有类似楼主这种困惑,做的是32灯的流水灯,各种花样轮流切换。
当初的想法是每个花样一个子程序,按一下键切换一种花样。但是每个子程序都是一个或若干for循环,导致按键后并不会立即切换花样,必须等到该花样结束才会切换。
想尽了各种方法,设置标志位,不断地break,return等等都没有很好的效果,后来看到一个类似状态机的程序,很有启发,按照状态机的思路重新写程序,所有的效果轻易就实现了。
建议楼主尝试下状态机或者说是时间片的写法。

网友S:
应用实例火灾监控盘控制器,全天候在线工作,动态刷新128个LED;管理32个阵列键;管理一个RS485 modbus master,3个485的modbus slave,波特率9600;还有320x240 LCM,用没有DMA,16MIPS的PIC24F256GA110实现,不用RTOS的各位,能实现否?

楼主:
回复 网友R:
这个问题暂时已经解决了,但是很不符合编程规范和要求。
状态机和时间片?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编程思路?有什么例子可以借鉴吗?

楼主:
回复 网友S:
请问37楼,你想说明什么?

网友E:
应用实例火灾监控盘控制器,全天候在线工作,动态刷新128个LED;管理32个阵列键;管理一个RS485 modbus master,3个485的modbus slave,波特率9600;还有320x240 LCM,用没有DMA,16MIPS的PIC24F256GA110实现,不用RT ...
引用 网友S:

不用16MIPS的PIC24
应该2~3MIPS的51就可以了,最多几M的单周期51就可以了

网友T:
主要采用程序主周期固定就解决,如下面的是2ms为主周期的(每条指令执行时间是0.5us,则2ms就可以完成4000条指令,足以对付一般产品),扫描10次(即2ms*10=20ms)都是低电平,则判为按键按下.我的所有子程序是没有delay的,否则实时性不强.

main:

mov
a,t_125us

sub
a,8

snz
c

;
到了2mS

jmp

main
;
没到,则跳到main

main1:

clr
t_125us

;
到了,则清t_125us变量

snz
halt_b
;halt_b
等于1则进入睡眠状态

jmp
$+2

;
0则正常执行指令

jmp

sleep_man

;
睡眠管理

clr
wdt
;
喂狗

call
key_scan_man
;
按键扫描管理

call
display
;
直接显示数码管内容

call
test_sleep_man
;
测试是否符合进入睡眠条件

call
open_inspection_man
;
开门行程开关检测管理

call
voltage_chk
;
电池电压检测管理

call
time_man
;
时间管理

call
motor_man
;
电磁铁驱动管理(开门)

call
buz_work
;
蜂鸣器管理

call
baojing_man
;
报警输出管理

call
HM_inspect_man
;
换码开关管理

call
key_deal_man
;
按键处理管理

call
disp_man
;
显示管理

call
led_zhaoming_man
led
灯照明灯管理

jmp
main

网友T:
乱码,重新附上

网友U:
把小程序放到按键检测的延时里面岂不更好,或者直接把小程序当延时程序用

网友V:
用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W:
如果只是随意的想加个程序进去,最好就是用中断,如果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个的话,最好是把中断做的好一些,把堆栈写的好些,用临时调用也可以。

网友X:
中断,首选中断

网友R:
看了楼主是用汇编写的
现在只有c语言写的程序,还是把这个实例传上来吧,希望对楼主将来有用

网友Y:
可以搞个定时器中断啊,难道你想实时监测,没必要,浪费

网友T:
那个跑马灯例子实时性不强,做为哄一下初学者还是可以的,但做商业产品的话,这种编程结构要打上问号.
     按键扫描delay 10ms,这在商业产品绝对不允许的.要是我的编程结构,已执行1万条指令了(1us执行1条指令),

网友Z:
楼上都是单指令周期的?

网友:
没积分下不了啊?

网友AA:
可以用定时中断,中断里设置标志位,主循环检查标志位(记得清0),就可以

网友AB:
实在不行就把 PC 动了吧,参考RTOS的原理

网友AC(2011-10-28):
参考操作系统任务调度的思想吧。

网友AD:
挺简单的。
LZ只要保证跳来跳去程序不乱就行。

框架:
1:按键实时响应当然是用中断ISR,硬件按键接中断管脚不用说了吧。中颖,华邦都是带十几个外部中断管脚的单片机。
2:中断键盘处理ISR决定跳到哪一个动画显示程序;假定N个动画程序分别为
        void D0(void);  ……    void  Dn-1(void);
  则创建一个函数指针数组  void  ( *founc[ ] ) ( void ) ={ D0,D1,……Dn-i };
           下面的工作很简单了:根据扫描码N 决定(确定)中断ISR返回时转向 founc[N];
3:数组元素 founc[N] 是一个动画程序的地址,中断 RETI  返回地址默认是主函数正在运行的被中断的后台程序地址,假设为 &mf;呵呵……,在RETI 之前,把返回程序地址 &mf  修改为 founc[N],没问题吧?——有问题,我帮你写。

     妥啦!这个方法应该让讲习所长讲得更好。所长以前讲过,就是没有实例,这次LZ的问题是很好的函数指针数组的应用实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