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C-DC稳压电路,有点不懂,请教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9-14):
三极管导通时,输出电压大概为9V输出。
三极管截止时,在78L09的GND脚图叠加一个3V3,输出电压大概为3V3+9V。不过由于78L09的输入太低,只有12V,而且78L09的压降也有1V多,输出电压为10V多。

网友B:
应该是这样,不过这样设计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A:
用在什么地方那就要问设计这个电路的人了

楼主:
各位大侠,为什么加一个稳压管可以抬高输出电压??

网友C:
78L09(实际上所有78XX系列)其工作是稳定OUT端与GND端电压。对78L09来说,无论负载电流如何变化(当然要在一定范围内),其OUT端与GND端总保持为9V,同时GND端到地的电流相当小,远小于输出电流,且变化不大。
那么,如果我们设法抬高GND端对地电位,芯片仍要保持OUT端与GND端之间电压为9V,结果输出电压就成为9V再加上我们抬高的电压。

楼主:
多谢maychang!

问题是,稳压管上面那个电压是怎么加上去的?是通过输入端吗?多谢!!

网友C:
7楼:
7809这样的三端稳压芯片,正常工作时GND引脚必须有个电流,方向是从芯片向外。正是此电流供给稳压管工作电流。
当然,归根结底,此电流是从稳压芯片输入端送进来的。

网友D:
8楼正解,电路作用是可控的2种电压输出的稳压电路,CONTROL就是控制信号。

网友E:
稳压管3.3v+9v是输出,9v是一种输出。还有稳压管还有一个作用是保护的使gnd电压钳位在3。3v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