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161aep link up不稳定的现象,大家有遇到吗?该如何解决啊?

楼主(2011-09-14):
发现有下面的几个问题:
1、跟某些设备对接无法link up,比如反复插拔100次里面可能link一次,这时候测量发送和接收的协商脉冲都有。在这样的状态下进行协商环回可以link up。
2、跟另外的一些设备对接能link up,但是不能说百分百稳定,比如10次上电有一次可能会协商成10M,应该协商到100M,但是有时候无法协商,这时候测量dm9161aep无协商脉冲发出,但是介绍的协商脉冲有。
3、跟第三中设备对接就很稳定了,没有失败过,测试接近100次上电。
完成的芯片型号是:dm9161aep,09515,HM4AQ.007,不知道大家有用过这款芯片吗?
搞了很久了,还是无法搞定,怀疑芯片本身有bug啊。
希望高手能帮忙回答下,谢谢。。。

楼主:
如楼主所言,换了BEP后缀的,每次都能协商上,但是有时候协商到10M,大部分时候是100M,应该是和协商机制有关系的东东,再研究研究,后天CEP后缀的芯片到,再尝试下CEP的,顺便鄙视下davicom。
" Dear sir, 我們公司的policy及定位是提供芯片銷售及技術支持給公司或工廠,並對其設有最低訂購量為一千片。我們並沒有針對個人提供技術支持。謝謝。 Best regards, Allen "
这是我找他们的技术支持得到的回复,鄙视如此垃圾的公司,买一片也是他的客户,后面的板子换芯片,davicom的芯片乱的要命,而且怀疑有批次性的坏片在外流通,换BCM的,老美的公司靠谱多了。 2# zj19880212

楼主:
换了CEP的,效果通BEP差不多,都比AEP要好,而且CEP的速率指示的灯在不插网线的时候是灭的,而BEP却是亮的。。。问题初步解决,再接卸100M偶尔协商到10M的问题就完美了。。。

网友A:
你好!我司建议新案子不要采用DM9161BEP,该IC是针对某些固定客户而生产的。在SPEED LED和LINK中。建议不要使用 SPEED LED 功能,DM9161CEP是目前性价比不错的一款IC,价格是DM9161A/B的一半。如前期有遇到DM9161A/B的技术问题。可与我联系。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好,关于你所说的问题,目前市面上确实是有一批有BUG的IC。而且年份是比较久,该批IC是有人REMARK,有的是一批翻新和拆机片,请注意识别。现在DAVICOM产品均为激光刻字(以前为丝印上去)如遇到丝印请不要购买。或是通过正规渠道。找大陆代理商来合作。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谢谢!

网友B(2011-12-21):
你好!我司建议新案子不要采用DM9161BEP,该IC是针对某些固定客户而生产的。在SPEED LED和LINK中。建议不要使用 SPEED LED 功能,DM9161CEP是目前性价比不错的一款IC,价格是DM9161A/B的一半。如前期有遇到DM9161A/B ...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们公司也有用到DM9161A/BEP,好像A系列是国产的,B系列是国外的,但是不知道C系列与前面2个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你好!我司建议新案子不要采用DM9161BEP,该IC是针对某些固定客户而生产的。在SPEED LED和LINK中。建议不要使用 SPEED LED 功能,DM9161CEP是目前性价比不错的一款IC,价格是DM9161A/B的一半。如前期有遇到DM9161A/B ...
引用 网友A:

请问A,B,C3个系列有什么区别呢?在性能或者参数上面?

网友C(2012-08-31):
您好,我现在也是把DM9161AEP换成DM9161CEP,请问您有相关的资料吗?可否发一份给我,比如寄存器更改设置的。

网友D:
用过DM9000A,就深受这**的折磨,同样的程序,同样的PCB,就是有那么两三成的板子网络有问题。后来换成LAN9220,整个世界就安静了。

建议不要用DM9161了,换LAN8710,淘宝大把

网友E(2012-11-06):
楼主,可能您是碰到个别的davicom的客服,回复的。其实在大陆,还是有很多本土的FAE,给很多客户解决过很多技术问题。当然站在您的角度,确实很气愤,我们鄙视无职业道德的员工。相比来说,DM9161CEP比LAN8720货期更好。

网友E:
DM9161AEP换成CEP:

网友E:
注意3点:

网友E:
1.DM9161A or C,输出的2.5V或者1.8V,用来给网络变压器供电。
2.DM9161C的op0,op1,op2,需要上拉到3.3V
3.DM9161C的寄存器配置里,需要修改一个ID号。

网友F:
现在出了, CEP 后缀的,用着好点

网友G:
深受davicom折磨的路过

网友E:
楼上的,说说,怎么个折磨法么。

网友H(2014-07-01):
呜呜,我也是深受折磨的人哦。。。。。

网友I(2014-11-14):
我现在也在受这个折磨啊

网友:
你们调试的过程中    有出现link down link up 问题吗?
不是每次都出现,有概率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