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三角波

楼主(2011-09-14):
(无正文)

网友A:
对方波积分。大学电子电路课程上有标准电路。

网友B:
先方波 出来积分就是

网友C:
在运放的负反馈回路里采用电容做反馈元件即可构成积分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方波积分得用一个运放吧,产生方波也得要一个运放吧,不行啊,只能用一个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产生方波和积分都只能用一个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意思是产生方波要一个运放,积分又得要一个运放,但是我只能用一个运放。

网友D:
只能用一个运放?给个理由先。
要是你老师出的题目,我退散。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大学生电设的综合测评的题目。

楼主:
看来只能先用运放产生一个方波,再用RC积分电路了,但是RC积分出来的波形不是标准的三角波。

网友E:
10楼:
RC积分出来的波形已经是可能得到的最理想的三角波,更好的大概是没有了。
运放产生方波的同时也产生近似三角波,但此三角波不够理想,实际上是指数曲线。
一定要只使用一个运放,那么应该用运放产生方波,但正反馈尽量小。另外,输出应该限幅,以使波形尽量对称。

网友E:
运放产生方波同时产生三角波,如果正反馈很小,三角波的失真几乎可以赶得上先方波后积分电路产生的三角波,但幅度较小。

楼主:
回复 网友E:
RC积分电路产生的三角波只是电容充放电啊,指数曲线啊。

网友E:
13楼:
你所说的RC积分电路是没有使用运放作积分的近似电路,当然是指数曲线。用运放作积分的责是最接近理想的曲线,即直线。
其实这样的RC积分电路在用运放产生方波的电路中已经有了,不必另起炉灶。只需要注意我说的“正反馈尽量小”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刚刚自己做了一个只用RC积分的电路,效果不错啊。

网友E:
15楼:
只要仅使用指数曲线开始的一小部分,其形状就很近似理想直线。
换言之,电容经电阻充放电时间远小于RC时间常数,形状就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