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么一种IC

楼主(2011-09-14):
具有max232的功能,另外,IC本身可以识别数据是接收还是发送,以此来控制IC某个引脚在通讯期间输出高(低)电平?

我这样的描述能让大家看清楚吗?...

注:此处不用单片机来设计。

网友A:
还需要加IC吗?
收发数据MCU都知道。

网友B:
MAX232的收发不本来就是分开的吗!加个低电平监测不就知道当前通过232芯片的数据是收还是发吗?

楼主:
首先感谢上面两位朋友的回复

3# ahgao
有一个关键的条件是“在通讯期间保持某状态”

网友C:
搞个74HC14什么的触发器。

网友D:
用起始位的低电平去触发单稳态电路。

网友E:
MAX的232系列中有带Valid 脚输出的

网友F:
要看你这个输出信号的要求如何,是否需要一帧结束后翻转电平。
难点在于232的结束位不好分隔,对于变波特率通讯有些棘手。
如果不需要的话就易于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单稳态触发器,电路简单易理解,加上少许外围元器件不过两三块钱成本,此设计方案可行

7# linjing
兄弟见多识广,按照你的提示去找了一下,MAX13223符合要求,但是比MAX232贵了一倍的价钱???...

最后我还是说服总工用单片机来设计了,以后扩展,协议修改等等都比较方便。用STC的单片机,加上些许外围元器件,成本也不超过5块钱吧...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楼主:
你要发送的数据是哪来的,而接收到的数据又给谁?
难道不需要控制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收的数据从PC端发来,然后经过一个专用IC进行电气转换进行远距离通讯,但该专用IC只能进行半双工通讯,且有一个控制收发状态的引脚。

网友G:
kv3233是个多串口转换,4串口的,你想要的,其实就是在接收的情况下出现中断,然后你不发送数据,对吧,这个能设置中断,就是比较垃圾,485方式的时候,数据只能是9位的,很郁闷,用232方式无区别

网友G:
不是3233就是vk3234我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H:
你是不是要控制485的方向端?这个电路很简单.

网友I:
显然是做RS232转RS485的……

网友A:
直说要做什么不就得了,兜这么一大圈

网友J:
不知道有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