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C9S12DP256单片机复位信号常低?是啥原因?

楼主(2011-09-14):
我用的单片机是mc9s12dp256,前两天焊了块最小系统的板,烧录程序运行正常,于是采用波峰焊做了一块完整的板,结果头大了,复位信号常低,情况是:
1、板子上焊了电源部分、晶振电路(串联谐振方式,PE7为高电平)、复位电路部分、主芯片,电源部分正常。没有向单片机成功下载过程序,是新的芯片。
2、烧录程序时提示无法连接目标MCU。
3、上电后,用万用表测量,VDDR=VDDA=VDDX=4.96V,VSSR=VSSA=VSSX=0V,VDDPLL=VDD1=VDD2=0.5V(应该2.5V才对的)。
4、复位管脚有上拉,但是单片机管脚常低。

请教各位前辈,这是啥问题?

我已经检查过相关元器件的焊接了,没有问题,难道是有器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