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9(2440)和51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1-09-14):
(无正文)

网友A:
短距离传输可靠性都不成问题
但是此处你用SPI的话会麻烦一点,单片机没有SPI接口,得模拟。

楼主:
2# 心静自然凉 恩  STC89C52RC没有SPI

网友B:
这个距离还是用串口更好,可以用门电路加一级缓冲,如果距离更远就用232电平传输。

网友C:
串口好!MCU频率符合需求,越低越好!!!

楼主:
好 决定用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