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tex M0用keil MDK仿真调试的时候没有GPIO窗口??

楼主(2011-09-14):
cotex M0用keil MDK仿真调试的时候没有GPIO窗口??
型号选择STM32RBT6的时候就有。。(因为以前做过,所以知道有)
不论是选择cotex m0还是nuc1XX系列型号,在进入调试时,外设都找不到GPIO窗口..

求解。。。

附仿真界面图片(不知道表达清楚没。。嘿嘿)。

网友A:
在Debug下面吧

楼主:
debug下面也没有。。 不应该啊,。,调试不下去。。

网友B:
在菜单(View\System Viewer)。

楼主:
嘿嘿,找到原因了。是因为安装玩nuc的keil插件后,在仿真器的选择项目里面要选择NULink debuger,不能选择Nu-link debuger。。

网友C:
经验共享,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D:
单步调试的时候debug里面可以看到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