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内RAM的80~FF字节是控制别的部件的"开关"吗

楼主(2011-09-14):
片内RAM的80~FF字节是控制别的部件的"开关"吗

可能我问的不好

我换几种方式说一下

80~FF字节中的每个位是不是用来控制别的部件的 就像是一个开关一样 来控制对应的部件来实现特殊功能
还是说 80~FF字节 本身就能独立完成某些特殊功能?

80~FF是特制的一块RAM吗 可以独立完成特殊功能?
还是与普通的暂存区30~7F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只是用80~FF的每个位来控制别的部件?

-----------------------------------------------------------------------------
由于之前的无知 导致莫名其秒的提问  现在在这几位已回复我的朋友的提醒下 我明白了书里的一些话的意思 各位 我实在抱歉
然后现在我换一下问题 :
SFR里的那些寄存器是不是根本不属于内存RAM?
只是SFR的起始地址80H是紧接在7FH字节之后的而已 实际上SFR是能独立于RAM存储器之外的能完成某些功能的寄存器  是不是这样?

网友A:
那可不是内存,是特殊寄存器。

网友B:
准确的说应该是直接寻址空间的80~FF

网友C:
00-FF都只是地址..
每个地址的作用就看MCU的定义了。

楼主:
果然各位没看懂我说的是什么吗....   :dizzy:

网友D:
是你没看明白2楼说的..

直接访问80h-ffh 是sfr区.
应该使用间接访问,就是把地址放进r0或者r1,然后去读才是idata区.
这个区域是重叠的.

网友E:
小I这样说,LZ就更迷糊了。
LZ要搞清楚几个概念:ROM,RAM,SFR,DATA,CODE

楼主:
真的是看不懂
#6说 "直接访问80h-ffh 是sfr区."又说"应该使用间接访问"
那访问SFR倒底是直接访问还是间接访问 ?

我刚刚在书上看过了 书里说80~FF有两个物理空间 这两个空间的地址是重叠的
一个是特殊功能寄存器SFR 它只能通过直接寻址方式访问 ,   另一个是数据存储器 它只能通过间接寻址访问

然后. 果然是我问得不清楚
现在纠正一下提问 :
SFR里的那些寄存器是不是根本不属于内存RAM?
只是SFR的起始地址80H是紧接在7FH字节之后的而已 实际上SFR是能独立于RAM存储器之外的能完成某些功能的寄存器  是不是这样?

网友F:
内存跟寄存器首先不是一个东西,就好比汽车跟自行车。既然不是一类东西就不存在归属。
地址仅仅是标示他们所在位置的一个标号,好比汽车跟自行车在停车场里存放的位置编号道理一样。
你也可以把SFR寄存器理解为一个RAM空间,只是你改写其中的数据会引起一些MCU的对应控制功能及状态发生变化,而改写RAM则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