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RGB888转HD-SDI或bt1120的芯片

楼主(2011-09-14):
请问有没有RGB888转HD-SDI的芯片,或者RGB888转成bt1120的也可以!网上查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网友A:
这个至少要做色彩空间转换吧,一个芯片的不好找吧
还是找个带收发器的FPGA吧cycloneIV就可以了
如果您能弄到他SDI的ip的licence记得给我一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2楼,你是说444要先转成422的吗?
那个fpga贵不贵啊!他的ip贵不贵呢

网友A:
芯片不贵吧,ip没找到
也可以找其他FPGA厂家的

网友(2012-03-31):
我有这个功能的模块,可以支持。

网友B(2014-11-13):
这个不麻烦,深圳的芯视音公司有现成的IC可以做这种数字RGB/YUV转BT1120的IC,单芯片实现,画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