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老是出现WDT溢出复位。。。

楼主(2011-09-14):
在用HT46R066芯片进行访真的时候,老是提示WDT溢出复位,但是我没有开WDT啊 ,怎么还存在这个复位?? 有没有其他地方有问题,还是复位电路有问题??

网友A:
系统默认可能就是开的

网友B:
是不是默认开了

网友C:
定时(小于溢出时间)去喂狗一次即可

楼主:
系统默认是开了

楼主:
另外还遇见个问题,现在是5个数码管显示5个参数,用中断产生3MS时间基准,进行数码管的分别扫描,当需要进行参数设置的时候,如设置第一个数码管的数字,此时候需要第一个数码管闪动,其他的4位数码管不闪动,由于现在是先把数据通过74HC164发送到数码管后,再打开相应的数码管,当设置开始的时候,第一个数码管0.5S闪动一次,闪动点亮时,要相应的时间延时才可以看见数码管的闪动,而此时候扫描是3MS就要扫描下个数码管了,此时由于要延时相应的时间才能看清楚数码管的显示,而下面的数码管要传送数据到74HC164,那此是第一个数码管的显示的数据就发生改变了?? 应该如何做??

网友D:
杀狗吃肉。

网友E:
注意熔丝位设置,看门狗可以关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