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光耦hcnr201应用请教

楼主(2011-09-14):
(无正文)

楼主:
补充一下,图中电阻电容的参数是不是需要调的?
还有运放LM358可以吗?

网友(2013-04-10):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图中电阻电容的参数是不是需要调的?
还有运放LM358可以吗?

诶。。。我也是卡在这个电路上面了,请问你现在有进展了没有啊???

网友A:
这个要考虑二极管的压降,对其进行补偿,不然过零点会有失真的。

网友B:
这个电路好像不能处理正负电压的正弦信号。我记得datasheet上面专门有关于正弦信号的推荐电路,你再查查。
还有个方法就是将正负信号叠加有个正电压,使其成为一个正电压的信号。

网友C(2013-08-04):
这个电路真心有点坑。关键是它没说运放类型和加的电压的类型。本人的建议是,前级的深度负反馈不要改,否则会影响线性度,将后级改为电源接接收管,再接电阻到地。从电阻上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