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电容1206和1210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9-15):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容值相同,两种封装而已,1210相对较宽较厚。

楼主:
性能上有区别吗?在网上也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B:
to 3L:

这和通常的电容尺寸大小的性质是一样的,无非涉及到容量、耐压和工艺。具体还是看相关的数据手册去了解其具体差异。

网友A:
贴片的陶瓷电容性能主要看温度系数、额定工作电压、容量与误差、频率特性、绝缘电阻、损耗。要说跟封装大小的关系,就是损耗了,因为跟散热有关系。  不过贴片电阻的容值一般都较小,发热的问题可以不考虑。

网友C:
相同的工艺水平下:
封装越大:同耐压同电介质下可以做的容量越大
          同容量同电介质下可以做的耐压越高

网友C:
给你个参考,这个是风华的X7R类型的贴片电容规格表
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差别

网友D:
性能跟材料和工艺有关,跟封装的关系很小,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