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12v车载电源升压至24v20A怎么升,高手指点!

楼主(2011-09-15):
(无正文)

网友A:
是车载电瓶的容量为90Ah吧,就是12V下可以10A放电9小时,那样即便理想情况下,24V20A就需要12V40A,能放90/40=2.25小时。但由于转换有效率,电池在大电流下容量变小等因素,实际根本到不了两个小时。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