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开关电源中TL431反馈电路的参数疑问

楼主(2011-09-15):
(无正文)

网友A:
“不过有关在该电路中的TL431A,K之间电压为2.5V,这样一个结论,大家都没有解释的很清楚,希望哪位可以科普一下。”

TL431内部有个基准电压(2.5V),R和A间(1和3)是与之比较的电压,因此正常情况下其为2.5V。K和A间(2和3)则未必是2.5V,这是个控制电压(去控制电源输出,以保证R19上端为5V,如此也就保证了下面分压点电压为2.5V)。

楼主:
按照楼上的意思是K,A之间的电压不一定是2.5V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