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膜单片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9-15):
(无正文)

网友A:
掩膜就只能是由厂家帮你把程序写进MCU

网友B:
我所知道的:
单片机有很多层光罩,其中有一层或几层对应程序存储器的。
对于OTP,这些层会用OTP存储器的光罩。
而对应MASK,这层会按照客户的代码。特别开一个光罩。
由于MASK是定死代码的,工艺简单,成本低一些。

楼主:
这么说来,这种单片机不适合小批量生产的产品了。开发产品还要购买昂贵的仿真器,不合算啊

网友A:
这么说来,这种单片机不适合小批量生产的产品了。开发产品还要购买昂贵的仿真器,不合算啊
引用 楼主:

对头

网友C:
掩膜单片机就是程序代码已经确认没有问题,IC厂帮你把烧录文件直接通过光照到晶元中。即mask完成后,即有程序的IC,一般出来都是裸片,需自行封装。
这种方式只适合有大批量订单的情况,IC厂会要求MOQ(最小订单量)和掩膜费(不低)。但是单价相对来说很低。
至于仿真器,不是很贵。

网友D(2014-10-14):
今天头一次遇到掩膜版和OTP版单片机,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来,这种单片机不适合小批量生产的产品了。开发产品还要购买昂贵的仿真器,不合算啊 ...

没个几百K的产量,根本就不要考虑MAS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