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的进入中断

楼主(2011-09-15):
板子在地上摔了下就进入中断程序了,咋回事啊

网友A:
你摔他干啥啊

网友B:
这个中断是干啥用的?

楼主:
掉电检测用的一个中断入口

楼主:
你摔他干啥啊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想啊。。。

网友C:
用的哪个片子啊?

楼主:
MSP430F2013

网友D:
有光耦,啊?试试把光耦去掉

楼主:
光耦受到震动会不稳定吗

网友D:
肯定的啊

网友E:
有继电器?,敲的过程中导致继电器触点接触,是否会通过光耦触发中断?

楼主:
无意中发现这个现象,设备不小心掉到地上,设备就开始工作了

网友F:
你这个东西是怎么供电的

楼主:
一般情况下由外部供电,在检测到掉电情况下,由电池供电工作半个小时,然后休眠

网友G:
回复 楼主:

会不会是摔后瞬间掉电引起的?

网友H:
建议再试一次,呵呵,千万不要试

网友I:
外部中断:lol

网友B:
在休眠过程中,设备掉到地上就开始工作了?

楼主:
有继电器

网友J:
和继电器没关系,继电器是受外电控制的

网友K:
休眠后由什么唤醒?

楼主:
并未采取真正休眠,只是让单片机空转,由外部中断信号唤醒工作!

网友L:
继电器受到敲打可能造成常开触点的接触,插头可能松动。

网友M:
接插件是不是很多啊

网友B:
嗯,把接插件改直接焊牢再试试。

网友N:
板子在强烈振动过程中,继电器的线圈可能会产生放电现象

网友C:
光耦供电处,和继电器隔离起来

楼主:
嗯,我试试,先结贴了,谢谢大家

网友:
求分啊求分

网友O:
换一个新的,不就没事了

网友P:
如果摔没造成焊接问题  那就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Q:
板子在强烈振动过程中,继电器的线圈可能会产生放电现象

这个强烈震动得多强烈啊,别再把别的元件摔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