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极管 B772 的疑惑

楼主(2011-09-15):
这里的三极管起什么作用?

网友A:
楼主就不舍得多贴点图出来?

网友B:
似乎是限压保护,可能是多节锂电池的充电保护。

楼主:
2楼:
  不是不舍得  就是对这块稳压有点疑问

楼主:
3楼:
    前辈 是模拟的三节锂电池的电压  每节4V  供电电源13V  总回路串一颗3.3欧姆电阻分压  不知道这里PNP三极管干嘛的 是不是为了分TLV431的电流? 能解答下吗

网友C:
不是“为了分TLV431的电流”,而是扩大TLV431输出电流。

楼主:
6楼:
   前辈  TLV431 我只知道可以调节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是怎么回事 不太明白 还请指教

网友C:
就是这个

网友B:
3楼:
    前辈 是模拟的三节锂电池的电压  每节4V  供电电源13V  总回路串一颗3.3欧姆电阻分压  不知道这里PNP三极管干嘛的 是不是为了分TLV431的电流? 能解答下吗 ...
引用 楼主:

因为电池的串联充电中不可能这些电池都同时充满电,这些电路的目的就是与之并联的电池充满电后就不再充电了,充电电流从B772流过不再从电池流过。

楼主:
8楼: 谢谢前辈 怪我芯片资料没看仔细

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TLV431通过电流比较小  加三极管是用来保护TLV431?

楼主:
9楼:
    前辈 是我没表达清楚 这个电路加一个13V电源就代替了三节锂电池  这块电压可调电路模拟电池有没有充满  与它并联的是一个电池保护电路
    您的意思 是电流主要从三极管流过 是这样吗?  如果不加三极管 是不是就会损坏掉TLV431?

网友B:
那这个电路就是相当于3个电压源负载,B772就是扩流。

楼主:
明白了 谢谢 t.jm 和maychang 前辈

网友D:
这部分电路是不是恒压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