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实现按变量计算出的地址访问某位么

楼主(2011-09-15):
类似
uchar a;
a=2
sbit tt=P2^a;
if(tt==0)
  tt=1;
这种效果

网友A:
不可以的
这种效果其实是间接位寻址,51不支持
可能没有MCU支持这样的指令

楼主:
哦 那就比较不爽了,移位和switch都比较耗资源啊

网友B:
有啥不爽的。移位和switch是不一样的
uchar a,temp;
for(a=0;a<7;a++)
{  temp=temp<<a;}
switch的参数本来就是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