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串口故障

楼主(2011-09-15):
用上位机pc 串口线与一块MCU板通信。通常情况pc端232调试软件发送数据,MCU板都正确收到数据很正常。但偶然性的会现这样,某时候当板子关机段时间后再上电,pc 端发送数据时,此时mcu板接收不到数据

网友A:
把串口线拔后从插上呢

楼主:
当我把串口线拔后重新插上,通信又正常。

网友B:
会不会是刚上点时,mcu晶振还未稳定,但是数据却已经发来,所以可能没收到,单你拔下再插时,这时有个缓冲 的时间了,晶振已经稳定。工作正常

网友C:
有可能是这样

网友D:
如果你的应用系统采用的是AC-DC开关电源供电,且PC系统和该AD-DC都未可靠的接地,那么不排除在你的应用系统上电时因地电位不均衡及电源输入EMC电容的储能放电导致PC侧或应用系统侧的232接口芯片IO发生闩扣效应

网友E:
嗯,这时芯片将不能操作,绝大多数接口芯片的损坏也与此有关。

网友F:
如果不是接地导致的问题,那么多半是接触不良

网友B:
如果不是接地导致的问题,那么多半是接触不良
引用 网友F:
但要先排查是否为接地问题,这个跟设备的安全使用重大相关

楼主:
我确实应用系统采用的是AC-DC开关电源供电,接地不好导致的232接口芯片IO发生闩扣效应,很有可能故障就出在这。

网友B:
在pc和应用板间接电位均衡器

楼主:
这样不就很复杂了啊

网友G:
接触不良的问题?

楼主:
应该不是吧,我再检查一下

楼主:
先结贴了,大家等我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