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使用过PIC16F616,并编过程序的

楼主(2011-09-15):
一个小产品,用到PIC16F616,我只懂点硬件,不会编程,现在刚学,不知道如何入手,因此求助,热心的朋友加我QQ:232295973。

网友A:
有,新手 我建议不要用616,这个芯片不能仿真(除非带防真头)
且烧写要用专用的烧写器(ICD2只能烧一次),这个芯片是用来作电感式触摸按键的SOC。

网友B:
“烧写要用专用的烧写器(ICD2只能烧一次),这个芯片是用来作电感式触摸按键的SOC”
。。。。还有这种说法?谁告诉你的??

网友A:
3# asspeed 不信你试试,好像这个片子ISP做的不是很好,我先前用这个片子,第一次用ICD2烧写,以后就不能烧了,只好折下芯片 用河洛的万能烧写器烧写
这个片子是MICROCHIP 的FAE 推荐给我们公司 的“电感式触摸按键”中用到的,但是后来他们又不推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朋友,学习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可能ICD2只能烧一次,你的说法我完全不同意,我也试过用ICD2烧过PIC16F616,
完全没有问题。
   肯定是其他别的原因,ICD2即使无法完成烧写,其也有信息提示失败原因,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信息呢?

网友A:
6# asspeed 那可能是配置位的原因,但是我用的是官方例程哦!!!
你看看是那个配置位的原因???

网友B:
你的振荡器选择是用外部RC振荡???
如果是在编程模式下,这些配置位的设置根本不会造成编程失败。如果是调试模式下,你一定进入不了调试模式。你还是要看失败信息。

网友C:
99.999999%是2L自己的问题,不然MCP做FLASH版本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