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开关

楼主:
最近在看编码开关,但是没有实物,虽然网上能看到一两篇资料,但还是对他的用法云里雾里的,不知道在电路中怎样接,这里的1~9以什么信号输出,有用过这个的给小弟讲讲,谢谢!先来点资料

网友A(2011-09-15):
re LZ:

表中的黑点就是说明相应位置时各引脚之间的连接关系,如3那行,表示引脚C和引脚1和引脚2连通。

这其实是BCD码的编排形式,也就是二进制表示十进制的一位,如3 = 1*2 + 1。

网友B:
承LS:  C为公共端,用IO连接1、2、4、8几个脚位,判断如图1所示的“档位".

楼主:
TO2、3L两位前辈:
意思我懂了,用1、2、4、8脚连接IO,输出四位二进制来表明已选档位1~9,这是一般的用法,但如果编码开关较多而IO接口较少时,这样就受限制了,有没有其他的接法呢?

网友B:
To 4L:  并入串出器件。

网友A:
to 4L:

可采用四位的多选一器件,这是较常规的做法。如有八位十进制输入,则只需 4+3 根IO口便可。

楼主:
这是一般的做法,我看到一块板子上没用其他的器件,几个二极管就搞定了,连到单片机上的脚也很少

网友C:
那是二极管构成的门电路。
这种方法,你的编码开关C端必须由单片机控制其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C端是什么作用,我现在还没搞清楚。
单片机连的不是C端,而是编码开关的其中一边(1和8直连或者2和4直连,板子上没有开关了,只有焊盘),其他4个脚包括两个C端,分别接二极管负端,二极管正端接电源;
有个问题没搞懂:1和8直连或者是2和4直连后,直接到单片机,能给单片机提供什么信号呢?无非就是高低电平两种情况,这样怎么来判别多种档位的选择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老T叔!(小声说句,跟我问的关系不大,嘿嘿)

楼主:
9L的问题我还是不懂啊,请大家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