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驱动7寸tft屏幕好呢?

楼主(2011-09-15):
实验室现在有一款数控机床的面板,以前用的是4寸的单色屏幕,用单片机驱动的,现在老师要我把4寸单色屏改成7寸的tft屏幕,采取什么方案好呢?
     上网查了查,一些公司的屏幕貌似内嵌了驱动控制器,是不是用他们的屏幕后,直接接其他MCU就可以在屏幕指定的位置显示数据、图像、波形、切换图片等操作呢?
      如果有的屏幕没有内嵌控制器,是不是要自己另外设计驱动电路,然后再接其他的MCU,在指定的位置画图呢?

网友A(2011-11-15):
2个方案。
1,裸屏,直接和你的MCU接口,参照带TFT模块的ARM开发板。
其中TFT模块就是软排线焊线的裸屏+电路板,板上除了排母外还有个触屏芯片。
优点,便宜。缺点,显示速度和开发难度。
ARM上速度不成问题,8位单片机极不好说了。
2,买由裸屏+字库+MCU的模块。
优缺点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