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啊 使用FPGA点亮LCD1602

楼主(2011-09-15):
最近在用FPGA来控制LCD1602 很难搞 按照PDF上的要求写了一下代码 LCD没啥反应
各位大虾有玩过么 指教一下

网友A:
这个东西比较简单,搜下fpga4fun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 谢了 一搜就搜到了

网友B:
看看IO约束有没有问题吧
至少该有反应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IO约束没有问题 看了一下代码 和网上的相比就少了一个时钟分频 不知道有什么用?难道是为了减慢状态机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