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不对,如何调试

楼主(2011-09-15):
电路如图所示,现在板子已经做好,回来调试发现输出电压不对,主电源只有3.6V的输出,另一路电源输出也只有11V,由于对整体电路的原理上自己还不是很明白,想自己调试也是举步维艰,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
没有人指点下吗,在线等

网友:
全部贴出来了,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你又不讲清楚。

楼主:
想要的结果在原理图上有标示的,主电路为6V,另一路为17.5V

网友A:
R9A,R9B太大了吧?请核对和参考U3 datasheet中电路对该电阻的取值。

楼主:
恩,按照您的建议,我看看

楼主:
该芯片的PDF上没有该电阻的推荐值,把R9A,R9B有原来的10欧姆改为现在的2.2欧姆后,输出的电压有原来的3.6减少为3.4V的样子了。

网友A:
这个电阻因该是0.几R才对的。

网友A:
7# yhf311 这个电阻因该是0.几R才对的。

楼主:
换个阻值更小(0.7的样子)的测量,电压基本没有改变,可能不是这一块的原因。

网友B:
测量值是在什么情况下测试  空载 还是带负载 ?
如果是空载
1、检测TL431 1脚 Vref是否为2.5
2、R19、R20 阻值是否正确
如果带载
1、检测  U3  Vcc FB脚电压 是否在正常工作范围
2、C8是否为典型应用值

网友C:
“由于对整体电路的原理上自己还不是很明白”
那可万万不行。

楼主:
回11楼,是在空载情况下测的,现在已经回寝室,明天会按照你的提示进行相应的测量,谢谢11楼。

楼主:
回MAYCHANG大哥,我就是想通过这次的调试,可以对开关电源的整体原理有个了解,也希望通过这次调试,对原来脑海中比较抽象的开关电源有点具体的理解,我深知打好基础再上路的道理,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边犯错,边成长,这样或许也不失为一种可取的方法。

网友D:
楼主,非常好!谢谢你的指点

楼主:
按照11楼的建议,检测了电阻R19,R20,电阻值分别为28K,20K,没有问题,测得+6V处电压为3.26V,测得TL431 1脚 Vref是为0.6V,我已经去掉了C22,现在的问题是感觉往TL431 1脚 Vref流的电流比较大,为2.66/28-0.6/20=0.065mA,需要查下TL431的资料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
看了PDF资料,流入TL431 1脚 Vref为0.065mA为正常的,那应该是我的反馈电阻值太大的缘故,降低点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A:
看了PDF资料,流入TL431 1脚 Vref为0.065mA为正常的,那应该是我的反馈电阻值太大的缘故,降低点看看效果如何
引用 楼主:

这个原因会使输出电压更高,所以肯定不是这个原因的。
你的PWM控制IC是什么型号?

网友B:
检测  U3 的 Vcc和 FB脚电压 是否在正常工作范围  (先了解下 开关芯片的工作原理)

楼主:
把电阻变小后,输出还是一样,确实t.jm所说,这个原因会使输出电压更高,所以肯定不是这个原因的。而且我在17楼贴的是极限值,仔细看了下典型值是uA级别的。我用的芯片是MPS的准谐振控制芯片HFC01OO,上传下PDF资料,大家看看

楼主:
回19楼,该芯片刚开始是自己内部的高压电流源工作,并通过内部对VCC充电,到达11.8V后,内部高压源停止工作,正常情况下,接下来的VCC靠辅助绕组供电的,现在的情况是,辅助绕组这边没有供上电,导致芯片没有正常工作,至于辅助绕组没有供上电的原因,我就分析不出来了

网友A:
20# yhf311 先测量IC各脚电压吧。

网友B:
看VCC脚输出波形  1、到11.8V 就一直处于较低电压  2、到11.8V  继续上升 过压  被拉低

楼主:
VCC波形如图所示,峰值为11.8V,谷底为8V,这个波形是芯片输出的,原因就是我分析的辅助绕组没有供电的导致的

网友A:
24# yhf311 你这个问题可能是变压器绕组圈数不对造成的。
你先把R9A//R9B=1R,R17改为10~20R,看看结果如何。
再把变压器的参数说一下。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可能是变压器绕组圈数不对造成的。”
如25楼  t.jm前辈 所说
24楼:
     “原因就是我分析的辅助绕组没有供电的导致的”  这句话只是现象  为什么没供电  你想想

网友E:
芯片外接电源试一下

楼主:
贴上变压器参数规格书

楼主:
根据t.jm的建议,把R9A//R9B=1.1R,R17改为10R,测量输出电压,基本不变。

网友F:
R23=1k
R18=75K试一下

楼主:
按照楼上前辈的提议,我改下来,效果明显,输出电压抬高了1V,有4.3V了,呵呵,看样子有希望了

楼主:
今天早上又调试了下,修改了一些参数,测量的输出都没有比4.3V高的,又遇到瓶颈了,大家再给点建议

网友F:
LZ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那样改动,依据是什么?
如26L最后一句所说,LZ想过没有。。。
有了方向才好具体调整参数。。。
LZ用示波器挂一下1,8脚波形
PS:不要乱叫前辈,容易折寿啊:dizzy:

楼主:
恩。现在就是没有方向,不知道如何调整参数,你让我改R18=75K,我今天看了下PDF,应该是跟这个公式有关,如图所示,但是我感觉原来的36K,也是可以的,具体波形,我等下示波器测量下

楼主:
8脚波形如图

楼主:
1脚波形如下,分别是不同横坐标下的

楼主:
按照FB的波形,芯片应该进入调频模式了。并且测得VCC的电压现在基本稳定在9.6V,驱动信号为波形也比较好,芯片应该在正常工作了,为啥输出还是不对呢?

网友F:
主路加死负载

楼主:
总结一下现在的调试情况,在原来的输出4.2V的基础上,测量了芯片8脚的波形,如35楼图所示,知道芯片进入了跳频模式,根据我现在没有是在空载情况下测量的,应该算是正常的工作状态,测得R24两端电压为2.7V,R23两端电压为1V,故光耦前端电流为2.7/2-1/1=0.35MA,于是我把电阻R23改为3.3K,得到输出电流为6.04,R23两端电压为4.43V,R24两端电压为1V,,流过光耦前端的电流基本不变,现在的问题是TL431的REF端电压只有0.67V,我的理解是流过TL431K端的电流现在是4.43/3.3=1.38MA,已经满足TL431的工作电流1MA了,为啥TL431还不能正常稳压呢?

网友A:
39# yhf311 把431换了吧,似乎是431坏了。

网友F:
LZ,R23两端电压是绝对不可能达到4V的,一般不会超过1.4V
现在能达到4V,要嘛你测错了,要嘛817和431有问题,果断替换
PS:LZ测错的概率极大,根据LZ给的参数计算,根本就对不上。R23太大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在39楼说错了,把R23和R24搞错了,我再清楚表述下,现在输出电压为6.03V,让R24=3.3K,现在压降为4.43V,R23=1K,压降为1V,故流过光耦的前端电流为4.43/3.3-1/1=0.34MA,流入TL431K端的电流为1.34MA,现在的问题是TL431的REF端电压只有0.68V,反馈电阻式对的,分别为28K和20K,换过TL431了,REF端没变,感觉现在TL431不能稳压的原因应该是AK之间的电压太小了,只有6-4.43-1=0.47V

网友A:
42# yhf311 我估计根本问题是你431脚位搞错了。
1)现在你的电压改变都是因为R24,R23改变而改变。
2)你的几个电压值也基本符合Uout=0.6V + 1V*(R24+R23)/R23 + R24*0.34。(把光耦正向压降当稳压参考了)
你现在虽然输出6V了,你再改变R24输出电压肯定又改变,实际上如果431起作用时是不会这样的。

网友A:
我预测一下,其它电阻不变,
1)把R24改为1KR,输出电压为~2.95V。
2)把R24改为4KR,输出电压为~6.96V。

楼主:
恩,现在的问题是感觉电流是恒定的,改变R24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TL431在这边没有起反馈作用,我也非常纳闷,请楼上给点建议

网友A:
45# yhf311 你先测试改变R24看看是否符合我上面的预测。

楼主:
1)把R24改为1KR,输出电压为2.92V。
2)把R24改为4.3KR,输出电压为7.45V。

楼主:
呵呵,没有看到您在43楼得回复,我再看看,是不是TL431管脚插反的缘故

网友A:
1)把R24改为1KR,输出电压为2.92V。
2)把R24改为4.3KR,输出电压为7.45V。
引用 楼主:

我看你悲剧了,完全符合我的预测!
显然431脚位搞错了!!

楼主:
呵呵,是这个悲剧就好了,关键是现在看了下,不是封装的问题,也不是焊接的问题,管脚次序还是对的。

网友A:
Cathode是第3脚,接地了,你说说还没错?

楼主:
恩,我错了,是2,3,搞错了,这个也可以啊,我开始还以为是123和321这么个顺序错了,真悲剧啊

楼主:
感谢t.jm哥哥的鼎力支持,哈哈,这个坎算是过了

网友A:
恩,我错了,是2,3,搞错了,这个也可以啊,我开始还以为是123和321这么个顺序错了,真悲剧啊
引用 楼主:

哈哈,你这道改错题让我们做得很过瘾!

楼主:
主要原因是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都不是自己画的,版本太多,导致产生了这么低级的错误,哈哈,以后这一块我也有经验了,接下来的调试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还会有问题的,这次t.jm哥哥表现不错,下次再找您啊

网友G:
需要把电路原理吃透了才可以,不可投机取巧!

楼主:
这不投机取巧了一把,就被抓住了啊,惨痛教训啊

网友H:
你们画图的也是个高手!!!!!!!!

楼主:
我画的,我知道画得不好,楼上指点下

网友I:
:victory:每步都分析过来了,不错,学习了!

网友J:
直接调431的参考脚的分压电阻,让反馈电压控制PWM占空比就可以得到想要的输出电压啦!
问题是要保证电路没问题!

网友K:
看不明白

网友L:
能够作出这么好的电路,还能制板,怎么会不懂得它的工作原理了?

网友M(2012-10-28):
11# z125239641 感谢兄弟分享经验,学习并收下了。

网友M:
11楼的经验,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