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干扰、瞬变脉冲群和浪涌是如何施加的?

楼主(2011-09-15):
因为设备要做EMC试验,但是不知道在实际试验中这些信号是如何施加在输入输出端子上的!是把所有输入输出端子都并接在一起然后施加?还是分别施加?谢谢!

网友A:
一般是分别施加

网友B:
可能要分信号线、电源线,分别测试。相应标准上面都有实验方法。我们产品刚做了EMC。

网友C:
一般都分信号的电源,还要分共模和差模
测试仪都是用共模的方式 耦合的,主要是耦合电容注入

网友D(2011-10-18):
高频干扰是通过发射天线直接发射高频电磁信号施加的;
瞬变脉冲群是感性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