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只有一个可控硅的全波整流电路~~

楼主(2011-09-15):
我在网上查看资料和查阅书籍看到过有两个可控硅的全波整流电路,以及有四个可控硅的全波整流电路,但是没有找到只有一个可控硅的全波整流电路~~求一个只有一个可控硅的全波整流电路塞~~欢迎各位大神拍砖塞~~狼哥还有春哥快出现塞:loveliness: 求指点呀~~

网友A:
没有可控硅,用2个二极管或者4个二极管也可以的,你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2# gx_huang 我就是想找一个只有一个可控硅的全波整流的电路,二极管的我知道~~:loveliness: 你用过吗?

网友B:
可以实现,但没有多大用处。
等一下给你画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啦,谢谢maychang的指点,等着看您的图~~:loveliness:

楼主:
maychang大神呢?快出现呀~~~:dizzy:

网友B:
全波整流也可以改成桥式整流,结果相同。
普通晶闸管也可以改成双向晶闸管,结果也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桥式整流是四个二极管那种吧,这个我知道,但是如果用双向晶闸管是怎样的呢?另外能不能简单说明下原理呀~~:lol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用普通晶闸管的原理和双向晶闸管的原理~~~:loveliness:

楼主:
嗯~~~~~~~~~,我发现好像我理解错啦:dizzy:

网友C:
LZ在卖萌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L

网友D:
只有一个可控硅??
maychang大神图中的二极管不能去的吧……

网友E:
张老的图已经说清楚了 两个二极管实现全波 可控硅实现可控
或者把两个整流二极管换成可控硅 这样后面的可控硅可以去掉 不过这样就不能满足LZ的要求了:lol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狼哥的指点,我大概懂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但是为什么maychang说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实用的价值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没有多大用处呢?貌似可以产生高压,加以利用???

网友B:
17楼:
成本上未必合算。

网友F(2020-09-27):
引用 网友B:
17楼:
成本上未必合算。

您好,请教一个电路,带晶闸管的三相整流桥,怎么控制晶闸管呢?电机制动会给晶闸管加反向电压,因此要一直控制晶闸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