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q24133有人用过吗?

楼主(2011-09-15):
bq24133有人用过吗?现在想用bq24133作为电池充电管理芯片,主要想实现在外电供电切换到备用电池供电情况下不出现单片机复位现象。
期待学习经验!

网友A:
发张你设计的电路图,大家讨论下啊

网友A:
你是不是参考下面的电路图进行设计的呢?

网友B:
在用BQ24133遇到什么技术问题,可以在这里讨论

楼主:
就是参考三楼说的那种电路图进行设计的。
现在有两个地方不太明白:
1,BATDRV:Battery discharge MOSFET gate driver output. Connect to 1kohm resistor to the gate of the BATFETP-channel power MOSFET. Connect the source of the BATFET to the system load voltage node. Connect the drain of the BATFET to the battery pack positive node. The internal gate drive is asymmetrical to allow a quick turn-off and slower turn-on, in addition to the internal break-before-make logic with respect
2,ACDRV:AC adapter to system switch driver output. Connect to 4-kΩ resistor then to the gate of the ACFETN-channel power MOSFET and the reverse conduction blocking N-channel power MOSFET. Connect both FETs as common-source. The internal gate drive is asymmetrical, allowing a quick turn-off and slower turn-on in addition to the internal break-before-make logic with respect to the BATDRV.
to ACDRV.

楼主:
英文看的不是太明白!请教了

网友C:
最好楼主发个你设计的电路图,这样大家也可以出出主意。

楼主:
正在看资料做实验验证,我想找一个用过这片子的前辈取取经,没有的话就自力更生了,呵呵!

网友D:
木有木有,真的不有

楼主:
这个片子上用的10毫欧姆的金属膜电阻有人用过吗?

楼主:
电池过放是如何保护的资料上也没看到

网友B:
就是参考三楼说的那种电路图进行设计的。
现在有两个地方不太明白:
1,BATDRV:Battery discharge MOSFET gate driver output. Connect to 1kohm resistor to the gate of the BATFETP-channel power MOSFET. Conne ...
引用 楼主:

这里datasheet可能写的比较模糊,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在电源和电池供电切换过程中,确保Q2和Q3不产生直通。快关以及慢开也是为了保证不直通,break-before-make logic,意思是确定无误后才动作,就是确定一个开关管完全关断后,另外一支开关管才开通的意思。这颗芯片在应用过程中是很方便设计的,只有按照我们的参考电路,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如果需要什么技术支持,可以直接跟我们TI的技术工程师联系,或者直接来这里提问。

网友E:
原来如此呀!有学到点新东西!

楼主:
BQ24133怎样对电池过放进行保护的,在手册上没看到,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对锂电池,是指不加保护电路的锂电池还是加有保护的锂电池?如果均可以的话,他们有区别没有?谢谢!静候指教...

网友B:
我们芯片本身没有对电池的过放进行保护,据我所知,很多电池本身就有过放保护功能。

网友F:
3楼虽然画了个图,但是没有任何说明啊

楼主:
俺借了搞了个开发板,调了调还行!

网友G(2012-05-05):
兄弟 我也在做这个 痛苦啊  有没点资料 提供啊  也是用 BQ24133

网友H:
我也在用这个芯片

网友I:
BQ2000用过这个型号没有接触过

网友H(2012-07-18):
12脚参考电压是什么情况下才会输出3.3V?是不是上电都会输出  和那些参数有关系

网友J:
BQ2000 学习下这个。

网友K:
没用过这个。

网友L(2013-01-11):
锂电池保护后,根本不能充电,不知道怎么的。

网友M:
呵呵  按照推荐电路来设计   应该问题不大   你问的关于金属膜电阻的问题   以前用过金属膜电阻   主要用于反馈电路中   这个电阻比较稳定   受温度的影响  温漂不会很严重

网友N(2013-06-01):
这个芯片   没怎么用过   感觉应该还可以   难度不大吧   个人认为

网友(2014-01-02):
我最近要设计一个5V的锂电池充放电电路产品,24133可以用吗?

网友O(2014-04-13):
请问你们TI的技术支持有联系方式吗,我也在用这颗料设计,有三个地方不明白,1\那个右上脚接入system是什么意思,要接入什么样的系统,不接可以吗?2\cell是电池的意思吗,原理图上怎么有两个BAT的地方,我的是两个电池充电的,是每个电池分别接还是两个电池一起串联接在这两个地方?3\原理图右下脚的float是悬空吗?谢谢!

网友P(2015-09-30):
不知道用二极管电桥能否实现。

网友Q(2017-12-23):
楼上的各位,现在想用BQ24133做双节锂电池串联,能不能给个图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