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传输速度如何提高?

楼主(2011-09-15):
STM32 F207
使用USB HOST模式,和device通信。接收PC串口发送的数据,转发到USB device,反之接收device的数据,转发到串口。
串口设置9600波特率,每50毫秒发送5个字节的数据,device收到后回复10个字节的数据。调试看,Usb接收屡屡丢数据。
有什么提高usb传输速度的方法?

网友A(2011-11-24):
这个和硬件有关系吧,

网友B:
和硬件没有关系吧。

网友C:
硬件应该是这个东西主要关系吧。

网友:
每50毫秒发送5个字节的数据  这个好像不对吧。

网友D(2013-02-07):
你用的是CDC通信吧,把发送缓冲扩大些

网友E:
usb接口接住不良 导致接口供电不稳定 所以数据传输的时候 因为短路或者断电 会重新在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