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有时候启动不了啊??

楼主(2011-09-15):
我用的是 isl9111升压IC,输出5V。。

楼主:
最好是能有前辈解释下下DC/DC的详细使用。。啊:(

楼主:
怎么没人说啊

网友A:
没找到你的ISL9111datasheet

楼主:
上传了PDF,是不是电容的问题啊,因为DCDC还不是很懂的..

网友B:
貌似你的图错了吧

网友B:
另外,输入输出的电容,一般陶瓷电容要比钽电容要好。

楼主:
我用的是固定输出5V 的,不是ADJ类型的IC

楼主:
电路图“jjjyufan”看下手册就知道了,而且“另外,输入输出的电容,一般陶瓷电容要比钽电容要好。”很难理解???

网友B:
你多看看,其他类型的DC/DC 或者LDC,他的典型图后面基本都有器件表的,基本上都是X7R ceramic。
人家推荐的总是有道理的。至于为什么,自己google吧

网友B:
固定输出,fault 一般接5V这边的,另外手册上写明了:
VIN
Input power supply pin. Connect 4.7uF ceramic capacitor to
power ground.

楼主:
还是不怎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