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开关电源变压器?

楼主(2011-09-15):
现在需要做一个开关电源,输入:100-240V 输出:5V 1.25A (四个USB端口输出其中任意两个端口输出电流1.25A以上)

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变压器,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也是迷迷糊糊的.

网友A:
市场上一般没有现成的开关电源变压器卖,只能自己绕或者定制。

楼主:
对开关电源还是一片空白,无从下手

网友A:
那么,现在就开始下手吧。

楼主:
是的!能不能提示一下大概的參數?

网友A:
5楼:
我说“现在就开始”,是说开始看书。从电路基础(欧姆定律、戴文宁定理、安培环路定律……)开始,然后是模拟电路……

网友B:
其实 LZ你如果搞开发的话  时间紧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去淘宝  淘宝上有人做开关电源的变压器  哪怕你不懂变压器的相关知识  只要告诉他你要的输入、输出参数  效率  。。。  他可以帮你计算原副边电感、线圈匝数、开气隙。。。
不过要学习的话还是自己搞好点
你的这个功率不大  一般的反激应该可以
小弟拙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书肯定是要去看的,现在的情况正如7楼老兄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