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经验人士分析一下这个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1-09-15):
如图所示C7的作用是什么呢,为什么要用一电容把次级地和初级地连接,我看有不少地方都这样弄

网友A:
此电容目的是为了减少直流输出端的共模噪声。
某些资料上往往称此电容为Y电容。
该电容必须使用安规电容,实际耐压远远大于250V,绝对不能使用普通250V耐压的电容代替。

该设计使变压器一个绕组悬空,这是很大的浪费。

网友B:
有些电源要求较高,需要加屏蔽绕组

网友C:
学习了,长知识了

网友D:
你想啊,后级输出,你做再牛的滤波,也一定会有变化,但你把前期的地与后级的地通过电容进行连接,如果前级有变化会通过电容的(电量不能突变)将变化的电压反应到后级啊

网友D:
当然不要傻呼呼的用电感或电阻噢

网友E:
Y安规电容

楼主:
如果有了这个电容,电网上的干扰信号不就耦合到次级了吗?求解:dizzy:

网友F:
电源真是高深莫测啊!

网友G:
专门虑EMI的,减小外部工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