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我看看红框里的电路是干什么用的啊?谢谢

楼主(2011-09-15):
小弟今天看到这个电路,不明白红框的电路是干什么用的,特此请教下

网友A:
看不清楚

网友B:
电路与边框重合,谁能知道那是什么?

楼主:
那个是一条电线。

网友C:
电路不完整,但估计是电源,给电池充电的。

网友D:
大功率管,稳压。

网友E:
就是个稳压电路

网友F:
稳压或者电压检测之类,不过下面那个比较器设计得有点悲催吧。还有楼主确认最上面那个入口接对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