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使用寿命一般多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9-15):
是说负载稳定特性,即在给定条件下烧1000个小时,电阻最大变化不超过5%

Load Life,全称应该是Load Life Stability。看这个符合美国军用标准的RCN90Y,要强得多:

楼主:
谢了 shelf life 这个是阻值和使用时间的关系么

网友A:
shelf life 也是 shelf life stability 的意思,货架存放稳定性,每年多少个ppm,也有给出3年或6年指标的。
如果电阻安装在电路上,使用功率比较小,温升很小,周围温度也不高,其稳定性就可以用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