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电路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9-15):
好像就是一个简单的单电源反相放大器。
但若CTA+到REF是个1欧电阻,那么电路是否正确很值得怀疑。

楼主:
CTA+是电流互感器接出来的一端,电路应该是对的,因为CTA+到REF是个10R的电阻的产品正在卖

楼主:
就是不知道那1欧和那270欧电阻是干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