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们来推荐一款单片机

楼主(2011-09-15):
应用:是用来自己实验学习的,以前做过的小控制板的MCU都是51的,汇编程序,现在要做一个稍微高级一点的控制,1、蓝牙免提,2、外加GPS定位,1和2直接采用模块,模块都是串口与mcu通信,大学学过C++,这次设计也要用C。现在请前辈推荐比较好入手的单片机(条件2-3个串口,一个SPI,中断2个...)目前看了下PIC18F的单片机,还是多听听过来人的意见:)

网友A:
STM32F103RBT6,STM32系列的单片机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ST是首选

网友C:
使用Corrtex-M0吧,看样子你要做个手持设备,功耗需求比较小。而且容易上手。LZG有个M0的开发板免费送,你参加研讨会或则找技术支持要一个玩玩就行了。

楼主:
楼上说的对,功耗要求要小一点

楼主:
现在想想暂时也不考虑什么功耗了,先能调通了再说,但是蓝牙的那个通讯协议也挺麻烦的,呵呵

网友D:
M0内核单片机,便宜简单

网友E:
这个51也能做,看楼主的音频信号源是什么,用M0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看了下M0的多数是一个串口,而且SPI口是要用SSP来做的,看来是不行了

楼主:
毕竟自己的技术还不行,少走弯路,哈哈

楼主:
那我看的是NXP的M0,貌似新唐的不好买,淘宝上很少,现在考虑下ST32咯

网友F:
我也刚好要买来学习

激光雕刻机

网友G:
我也来学习学习:lol

网友H:
用51模拟几个串口

楼主:
突然间发现PIC单片的电流很大呀,可以达到200-300mA,  怎么会这样,stm32的才20-30mA,这个也差太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