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会首选什么单片机

楼主(2011-09-15):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5 项 ), 共有 41 人参与投票
81.40% (35)
4.65% (2)
2.33% (1)
9.30% (4)
2.33% (1)

网友A:
欧美的,这还需要理由吗?

网友B:
日货从来不用。台系不身不由己,其他就别说了。

楼主:
怎么会一边倒的,估计都是电工的缘故。。
我们老板可是对山寨情有独钟

网友C:
这个看客户需求

网友D:
要我选肯定用STM了,但是公司一直用PIC,但是两个都是欧美的

网友D:
4# linbei1988 功能、稳定性 还是欧美的好!!

网友E:
如果按MCU的片数,那么绝对是台湾的最多。。。
电子表,玩具,电脑周边,音响。。。
深圳的有一定规模的代理商,比如TENX、SUNPLUS等等的MCU,一个公司一年出几亿片没问题。。。
我以前在的台湾公司,平均月MCU的出货量大约是5KK

网友F:
个人觉得还是要看做什么产品吧,低端玩具类选山寨的未尝不可,小家电选台系足够用,欧美的用在烟感、医疗等产品足够放心,反之,拿欧美的MCU用在低端玩具或者小家电产品上,成本能承受的来么?正所谓看菜下饭吧

网友G:
现在用STC的最多,ST的ARM也在用

网友G:
日韩系的不考虑

网友H:
关键STC下载程序方便啊

网友I:
不同的需求用不同的单片机,至于哪的不重要

网友J:
新唐的下载绝对不次于某些芯片。

网友K:
首选老板指定的,然后自己熟悉的,根据需求

网友E:
这个等同于问: 吃饭时,首选点什么菜?

网友L:
老板选择质量好,价格便宜的。

结果市场上质量好,价格便宜的就是欧美芯片,于是工程师就选择了这个。。。

网友M:
PIC、SST的51、AVR、NXP、TOSHIBA会用,但是偶前任选滴。

楼主:
大侠们都已经不在乎用什么了吧

网友N:
物美价廉 的最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