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电流不稳定!各位师傅给个解决方法

楼主(2011-09-15):
图中DA值是主板提供的直流电压,LIN是电流采样直流电压(参数有0-50MV左右)。AI值的大小决定电流的大小。现在有150A的电流,出现数据飘移,不稳定现象。用安捷伦6位半表,测试电流最大波动范围是30-50MA(正常值小于10MV)。飘移最大300MA(正常值小于100MV)。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怀疑是积分电路。设备系统的地线都考虑了!还是没救!

楼主: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使2142运放更稳定?!

网友A:
振荡频率是多少?
先把2142的反馈电阻从200k减少到50k试试。

楼主:
不算是震荡,电流有波动不稳定,2142的反馈电阻改了后会影响电流!,必须按比例该。

网友B:
首先需明确负载是什么。电机?电阻?
我感觉和U2部分的积分常数有关。

网友B:
另外你所说的“测试电流最大波动范围是30-50MA(正常值小于10MV)。飘移最大300MA(正常值小于100MV)”,这个10MV是哪里的电压?

楼主:
首先需明确负载是什么。电机?电阻?
我感觉和U2部分的积分常数有关。
引用 网友B:
:loveliness: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A1端是接功率条的功率条的负载是电池!电流的波动精度当然是充放电的电流了! 在这里此电路用于恒流的的,恒压是软件完成的,也可完成横流工作。

楼主:
积分常数我改过!确实有影响,再我试验后,对于150A的设备,用474或105都可以,大于或小于就不行了。又有点怀疑软件了

网友C:
第一级放大32倍,有此问题属于正常,没得改。

网友C:
把2142换成TLC2262试试,还可能凑合出来。要坚信便宜没好货。

楼主:
10# VIP4会员 呢为什么OP07性能还好啊,为什么还不如2142。不会是因为带宽关系?

网友C:
这么大的倍数,Ib,Vos,αVIO影响非常大,低噪声的前提已经消失,看这个指标意义不大。

网友C:
换TLC2262ID,听哥的没错。

楼主:
换TLC2262ID,听哥的没错。
引用 网友C:

听你的!谢谢!

网友D:
把C3,C5加大到10nF看看。

楼主:
把C3,C5加大到10nF看看。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电流的大小好像有关系?能解释下嘛?:$

网友D:
这个和电流的大小好像有关系?能解释下嘛?:$
引用 楼主:

不会吧,应该只和纹波的大小有关系吧。

网友E:
为什么不直接用差分运放了,用OP07做差分不好,U2干嘛用积分电路,用过比较器就可以了

网友C:
不顾一切的省钱啊。

网友E:
其实用个比例电路就可以解决,一般是不会单独使用积分电路的

网友C:
差分放大器的电容都应该去掉,很有害的。最多几百P的防自激的小电容。
差分的原理要求的。

楼主:
我们试过把U2改为跟随器也满足不了要求。其实问题很有可能出在采样电路和积分电路部分。把积分电路该为比较器不好吧?

网友E:
其实问题出在采样电路,你把U1和U3换成AD620就好了

楼主:
我也这么认为, AD620可以直接代替OP07吗?

楼主:
我查了一下价格,AD620 的20元,  2142的平均价格11元, TLC2262的平均价格9.6元, 看来选2262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E:
TLC2262我没用过,AD620 和OP07用过,可以代换

楼主:
TLC2262是呢位VIP4会员老哥介绍的! 没办法我们老板把成本压的很低!除非是迫不得已。

网友B:
我的看法:
首先,你要明确是回路振荡产生的不稳定,还是因为取样电阻受热阻值发生变化产生的漂移。
如果是前者,有可能是C1和C3引起的。去掉C3。其实U2真的没有必要用积分电路,直接用个放大就可以了。
另外,A1之后的驱动电路也要考虑是否有延迟。

楼主:
我的看法:
首先,你要明确是回路振荡产生的不稳定,还是因为取样电阻受热阻值发生变化产生的漂移。
如果是前者,有可能是C1和C3引起的。去掉C3。其实U2真的没有必要用积分电路,直接用个放大就可以了。
另外,A1之 ...
引用 网友B:

这样说吧,如果受热发生变化,受影响的是电流漂移!而电流波动不稳定则是受回路或积分电路影响!至于延迟没考虑过,应该不会吧? 别的类似设备到没有

网友E:
这个电路太简单了,我都不想说了

网友E: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楼主:
申购了两种IC 等实验了才知道结果!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19# VIP4会员 VIP老兄你的意见很不错!2142换成TLC2262ID后电流精度保持在  150A电流 漂移小于30MA!:handshake   不过HPZAX的AD620建议没采用, AD620太贵了!l老大不会让用的!: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