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抖动问题 !!!在线等答案

楼主(2011-09-15):
如图所示:33V直流,接8050三极管C级,,继电器为24V,当不接保护二极管时,P37接地,继电器会抖动(不断开合)5秒左右,然后停止,,,加保护二极管后,,P37接地,,继电器开合正常,,,请问抖动的元因,,,(33V直接接继电器也是开合正常))    33V是整流桥+470UF电容 滤波而来

网友A:
24V继电器用33V电源电压是不允许的,长时间使用继电器绕组会过热。
不使用续流二极管D3也是不允许的,三极管Q4在关断瞬间将因继电器绕组电感产生的自感电动势而击穿。

网友B:
单就抖动的原因来说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和滤波电容太小所致,LZ可以尝试把滤波电容加到2200uF再试试。

网友C:
电路不合理.Q3关断后,还有漏电流.电流大小与温度有关.Q4不能可靠关断.建议Q4的基极对地加一个电阻.
还有继电器不应该超过额定电压使用.
另外继电器的问题还要从电感上分析.基本理论忘光了.不过家D是必须的!怀疑Q4的耐压(正向或反向)是否满足要求?我当然是指叠加感应电动势后的值

网友D:
学习了,长知识了!!哈哈

网友E:
Q4的基极要对地加个偏置电阻,否则微小的感应电流或是漏电流就会使Q4导通,加之电压问题,继电器就可能误动。

网友F:
另外再建议一下

PDF上描述8050的VCEO只有25V,虽然用晶体管测试仪测出来会不止25V,但楼主用33V的电源,也得注意了。
另外建议开关工作的三极管在BE结并接一个略大于B极限流电阻的偏置电阻。

另外再建议一下,一块板中处于小电流工作的开关管最好统一型号,比如NPN全用8050D,PNP全用8550D,不要里面又是9012,又是9015的,这样不利于生产配料。当然对成本和参数要求极其苛刻的就另当别论。

网友G:
抖动原因:电源可能是半波供电且滤波电容太小,造成功率不够.
解决方案:
加上续流二极管,把4.7K改为1~2K加大驱动电流.

网友H:
1、初学者,采用器件替换排除故障。
2、入门者,试图分析电路。
3、高水平者,不光分析电路,还要测试一下各点波形。

如果你不会测试,就不会达到高水平的地步(教授除外)。

楼主:
谢谢大家,这么一说明白了不少

网友I:
D3为续流二极管,其主要作用是消除继电器在开合时的反向电动势.从而保护Q4不被击穿.加D3还增加了电路的抗干扰能力,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电路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