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93C56的读时序,救救我吧!!!崩溃了

楼主(2011-09-15):
你们好,我今天用AT93C56写程序,那个手册上的时序图,看的不怎么明白,我现在用的一本讲单片机通讯的书貌似程序写得我也看不懂,特请教大侠,请看程序
uchar at93c56_read(char addr)
{
   uchar i,result;
   CS=0; SK=O; CS=1;
   DI=1; SK=1; SK=0;
   DI=1; SK=1; SK=0;
   DI=0; SK=1; SK=0;
     for (i=0;i<8;i++)
       {
            DI=addr&0x80;
            SK=1; SK=0;
            addr<<=1;
       }
  CS=0; DO=1; CS=1;
  SK=0;
  while(!DO)
      {
          SK=1;SK=0;
      }
  SK=1;   SK=0;
  result=0;
  for (i=0;i<8;i++)
       {
          resule<<=1;
          result=result|DO;
          SK=1;  SK=0;
       }
    CS=0;
    return(result);
  }
这里面我老是觉得书上写地址的程序是错误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DS=0的时候,D0可以送一个0出来应答,表示要发数据了,不是只有正跳变才可以发出数据的吗?
那个 CS=0; DO=1; CS=1;
  SK=0;
  while(!DO)
      {
          SK=1;SK=0;
      }
  SK=1;   SK=0;
我不懂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盼高手解答

我上传了它的datasheet

网友A:
多看,多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能不能帮我分析那个while(!D0)那个地方,我真的想了两天了,帮帮忙啊,大侠

网友B:
按照数据手册的介绍, 的确不需要
while(!DO)
      {
          SK=1;SK=0;
      }
只需要
while(!DO) ;
啥都不要做,就等待 DO 输出低电平。
也许程序这样做是为了 AT93 在读取内部存储器时,没有跟上 SK 的时序,才增加 SK 电平变换的。

网友C:
上示波器看看结果不久知道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你能不能帮我分析那个while(!D0)那个地方,我真的想了两天了,帮帮忙啊,大侠
引用 楼主:

很久以前用过的
那个地方应该是判断是否"忙",判断时需要给时钟给9346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DS=0的时候,D0可以送一个0出来应答,表示要发数据了,不是只有正跳变才可以发出数据的吗?

某个沿开始发送数据,另一个沿读取数据,带时钟同步的通信都是这样,可以保证读取数据的时刻,发送的数据有一定时间稳定下来,以确保通信的正确性

while(!DO)
{
       SK = 1;
       SK = 0;
}
第九个CLK检查ACK信号,一般可以只在while前发一个下降沿再等DO变低,循环了不要也可以,即写成:
SK=1;SK0;while(!DO);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意思可能大家还没有懂,哎,我的表达能力差啊,
是这样,P1.3口接D0,我先释放总线,就是D0=1,然后,我再等AT93发一个低电平,意思是告诉我,AT93要发数据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几个疑问
首先,等待AT93发这个低电平是不是依然需要给它送一个SK上升沿?
其次,单片机P1.3口置一(即是释放总线,D0=1),接着跟P1.3口相连的AT93的D0引脚如果还没有  发低电平,是高阻状态吗?如果是高阻状态,那么P1.3口此时检测到的是什么信号(是高,是低,还是没有信号,如果没有信号,那while(!D0)怎么样理解?)
再次,就是对:SK=0;
  while(!DO)
      {
          SK=1;SK=0;
      }
  SK=1;   SK=0;
的理解,SK=0以后,就开始等那个AT93发低电平了,但是我奇怪的是,程序里面怎么没有通过SK给它上升沿,难道AT93发这个低电平,不需要SK上升沿了吗?
然后就是麻烦高手大侠帮我分析一下我剪切出来的这一小段程序,我先示范一下,可能是错的,麻烦指正,
由于前面总线置一,所以,DO一开始读到的是1,那么!1就是0,此时跳出while循环,紧接着,SK=1,SK=0,不懂了,
假设释放总线以后,AT93确实能够不需要SK的上升沿便能发出低电平(此处是我假设),那么D0检测到的是0,这样!0为1,while(1),不是执行while循环吗?此处以后的过程我是实在分析不清楚了,麻烦大家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A:
1:"等待AT93发这个低电平是不是依然需要给它送一个SK上升沿?"
这种简单具体的问题请直接看手册
2: 问"是否高阻态"的问题,只能说明你对51基本的东西都没有搞清楚,就是上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手册,全英文的,有的地方,不好懂,时序图我都优点分析不清楚,我在顶楼贴出了DATASHEET,能帮我看看吗?
其次是我不是问单片机是不是高阻状态,我是问,AT没有发信号的时候是高阻状态,那我P1.3口读到的是什么信号,你可以解答我的问题吗,我承认我有点地方理解的不是很清楚,所以才咨询您,请不要说我哪里不懂,这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你说对吗?你直接告诉我,我不懂的地方在哪里?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理解这个问题等等,麻烦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哥,你说的,等待,我有点不好理解,因为等待即是出现while(1),而出现这个要!D0为1,就是说D0为0,而D0为从高阻变为零0,不是需要给它第九个SK上升沿才会出现吗?程序里面好像没有给他第九个, for (i=0;i<8;i++)
       {
            DI=addr&0x80;
            SK=1; SK=0;
            addr<<=1;
       }
  CS=0; DO=1; CS=1;
  SK=0;
从for里面的最后一个SK=0,到CS=1后面的SK=0,时钟脉冲一直是低电平,没有出现上升沿,所以我一直不明白这个D0出现的低电平是怎么来的?难道发这个低电平,不需要给它上升沿?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告诉我,你说的第九个CLK在哪里吗?为什么这个只有进入while循环,才能得到第九个CLK?

网友A:
这种思想学习的话
强烈建议不要搞了
趁早转行是正道,没有别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都说了你这样回答问题无益于问题的解决,我只是一个菜鸟,我只是想弄懂一个问题,仅此而已,你也是从新手走过来的,你不能理解一个新手苦于求解无门的心情吗?如果是这样,我觉得你职业素养再高也是枉然,如果你不专注于问题的解决,我介意你从我的帖子里离开,我不需要一个只顾批评人图一时口快的老师,我只需要指导我专业知识的老师,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自己看看你回复的内容,看看别人回复的,你专业问题,寥寥几句一带而过,无礼粗鲁的话还不少,别人比你级别低的人回复的多认真,你以为你级别高了不起?说不定你那积分和级别就是靠这样敷衍别人的帖子给升起来的,你不服气直接叫管理员,你不找管理员,我去找,我们评评理去。邪了!!!

网友A:
好吗先回答高阴阻态的问题
既然是C46输出状态,那可以肯定此时C46一定自动转换成了输出口,但是是开漏还是有源输出这个要看手册
但不管是开漏还是有源输出其实不是问题,因为其与51的IO相接,而51的IO是有上拉电阻的,且是弱上拉,此时
形成了线与方式,51是可以正确读状态的
另外一个问题我要先看一下文档,等会再说

网友D:
首先,等待AT93发这个低电平是不是依然需要给它送一个SK上升沿?

是的(CLK是有主设备控制,你需要先确定谁是主,谁是从),看你的程序,在你的系统里51是主,AT93是从,CLK由主设备控制,从设备只有检测到CLK下降沿才开始发送数据,这样主设备在上升沿可以读取到稳定的数据,同理主设备也是在CLK变低后D0变化,再CLK变高,便于从设备在上升沿读取D0。

第九个CLK在while(!D0)前有个SK=0,就已经给出,按理从设备可以发ACK信号了,估计在while循环里的SK=1;SK=0;是重复发送以保证从设备能检测到CLK下降沿从而开始发ACK信号,所以我说不要也是可以的。

网友A:
这个图已经很明白了
在写操作结束后,拉低CS(>=tcs时间),然后拉高CS,之后一直判断DO状态,1=就绪,0=忙
实际中一般可以这样操作,写指令后,延时一段时间才能进行其它操作
或者每次操作时,将CS拉高后,首先判断DO线的电平如果=0,立刻退出程序
文档没有说明DI,DO是否有内部上拉电阻,一般在外部加一个没有问题,51有P1口有内部有上拉,也可以不加,因为51的上拉电阻较大,在通信数率高的情况下一般要外加上拉
可以确定这个DO脚不用加上拉,因为它始终是OUT

网友A:
搞这行的,英语再不行,有些文档必须看,看完后类似的器件就容易了
我的英语也很差的

网友D:
其次,单片机P1.3口置一(即是释放总线,D0=1),接着跟P1.3口相连的AT93的D0引脚如果还没有  发低电平,是高阻状态吗?如果是高阻状态,那么P1.3口此时检测到的是什么信号

只要从设备没拉低,D0口就必须读成1,要么利用MCU的内部上拉,要不硬件需要外部上拉(保证CLK、D0默认是高电平,你了解I2C的硬件设计就知道了,I2C的硬件需要给SCK、SDA上拉3.3K/4.7K),while(!D0)就是死循环等待从设备拉低D0,从而完成ACK以确保从设备已经收到前面的数据。

楼主:
20# joyme 谢谢你的回复
你说,while(!D0)就是死循环等待从设备拉低D0,
那程序停在这里循环,监测D0的时候,应该是while(1).也就是说,!D0=1,那么就是说D0=0的时候,程序一直在那里停在那里发SK=1,SK=0,那什么时候跳出这个循环呢?
盼您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看了他的说明书介绍,他说SK串行时钟信号,SK上升沿进行芯片读写。你说的下降沿是什么意思丫???你有QQ吗?告诉我,我加你哦

网友D:
你说,while(!D0)就是死循环等待从设备拉低D0,
那程序停在这里循环,监测D0的时候,应该是while(1).也就是说,!D0=1,那么就是说D0=0的时候,程序一直在那里停在那里发SK=1,SK=0,那什么时候跳出这个循环呢?
盼您回答。。。

嗯,你说对了,不知道这个程序是你写的还是改别人的,这里是有个逻辑错误,不能用while(!D0),好点程序不会用死循环,你可以专门编写一个ACK的检测函数,例如:
i = 10;
SK = 0;
while(--i)
{
        if(!DO)
             break;
        delayus(2);                 //可以发时钟信号,也可以不发
}
if(i == 0)
       ACK_ERROR;
else
       ACK_OK;

另一个问题其实已经写清楚了,SK上升沿主设备或从设备读数据,那么相应的从设备或主设备什么时候发出数据才能保证对方读取的时候一定是稳定的、正确的值呢(IO赋值上升、下降都要一定时间的),所以设计总线的人就利用了CLK有两个边沿,在一个沿是发数据,那么到下一个沿再读取,这个数据就是正确而且是稳定的(当然也要保证CLK的频率不要高过IO口响应的频率)。这个下降沿的用法不会在Datasheet里明说,但你看时序图是可以体会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所以设计总线的人就利用了CLK有两个边沿,在一个沿是发数据,那么到下一个沿再读取,这个数据就是正确而且是稳定的(当然也要保证CLK的频率不要高过IO口响应的频率)。这个下降沿的用法不会在Datasheet里明说,但你看时序图是可以体会到的
谢谢你告诉我,我就说嘛,怎么DATASHEET里面都没有提到,这个应该叫潜规则对吧,我觉得在设计的时候应该有蛮多这样的潜规则,虽然说明书上面没有,但是我们却要考虑的问题,我是一个菜鸟,新手,所以很多这样的潜规则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希望您以及跟你们一样的大侠多多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E:
不晓得和AT93C46一样不,只搞过AT93C46
觉得没AT24C02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