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105串口问题

楼主(2011-09-15):
各位好!
     在使用STM32F105串口时收到乱码,抓到的时序与计算的不对,下面是配置:
     我用的外部晶振是12MHz,时钟配置: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12MHz * 6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6);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Enable USART1, GPIOA, GPIOx and AF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x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Enable USART2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配置串口: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9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但是用单片机发送数据,抓到的时序,1BIT为34.75us,同时PC端波特率设置为19200,收到的也是不对应的数据。
在USART1和USART2都试过了,都是一样的。改动波特率设置,得到的结果也会相应改变,比如改为9600,则抓到的时间段为69.5us。请问是神马原因呢?
谢谢!

网友A:
改动波特率设置,当然得到的结果也会相应改变,否则改动设置有什么意义?

网友B:
直接写个fputc函数输出,看输出内容是否正确!

楼主:
问题解决,只是自己参数没有设置好而已,板子上的晶振是12MHz,对应的HSE_VALUE也应改为12000000.
还是多谢版主关注。